有没有详细的介绍低频卡读写电路工作原理及各节点波形分析的资料或图书,请帮忙推荐下

楼主:
有没有详细的介绍低频卡读写电路工作原理及各节点波形分析的资料或图书,请帮忙推荐下,如下图这个电路,可否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几个控制信号要搞清楚

VC_CARD是供给智能卡的电源电压。读写器会通过这个引脚为卡片提供必要的工作电压。

CARD_CLK是时钟信号线,时钟信号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吧,卡片内部的电路会根据这个时钟信号来确定何时采样数据线上的信号,,,,

CARD_INT是中断信号线

如果这些信号,都不晓得,再讲多少都没有用

网友A:
还有,

XQ和 GHG两个接线端子插的什么信号

这种电路图与控制端芯片IC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XQ和 GHG两个接线端子插的什么信号 这种电路图与控制端芯片IC有关

XQ  GHG:依次为线圈和干簧管,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 XQ和 GHG两个接线端子插的什么信号 这种电路图与控制端芯片IC有关

请问有一个C9来形成波形了,为什么还要再加个C8, 还有 R7和R8的 4K7 和 100K 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R5和R6 的 470K和100K 是如何计算出来的,C9  C8 的 3n3和 1000p 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一个C9来形成波形了,为什么还要再加个C8, 还有 R7和R8的 4K7 和 100K 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R5和R6 ...

C9形成什么波形啦

抄别人的电路吧

低频RFID系统通常工作有125kHz和134.2kHz的频率

知道自己的什么频率的读写电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9形成什么波形啦 抄别人的电路吧 低频RFID系统通常工作有125kHz和134.2kHz的频率 知道自己的什 ...

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