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基于高通MDM9205的通信模组能正常开机却频频没有了USB口的原因?

楼主:
移远的一款4G Cat1模组,BG95-M3。

通信模组往往提供USB接口,四线那种,USB2.0。

基本就是 USB-VDD USB-DM USB-DP GND.

通过这个物理USB口往往虚拟出多个USB设备,可以发AT指令,可以接收调试信息, 等等。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一个基于BG95的板子,时不时出现USB口没了。但从板子现象看,模组已经正常开机,且正常运行。

就是USB口没了。

一开始以为是电脑方面的问题。

重装驱动,甚至包括尝试USB驱动修复什么的,但是都没有用。

这个概念还是在频繁概率性出现。

我们另有一款板子,也是基于BG95-M3,但是,它就显然不会出现这个事情。

稍微分析了一下,USB这一块的电路接近,唯一要说有点区别的就是。

容易没USB口这款设备,我们的USB是通过磁吸,然后用顶针顶住的。

(但是,一旦出现USB口没了,我试过取下板子,不用磁吸和顶针,而直接焊接,然而,USB口依然没有出现。)

原理图不方便发。

不过我看了原理图。

两款板子,USB这块电路都比较简单,就是在四根线上加TVS管。

这,也符合移远这款模组的硬件设计参考电路。

网友A:
供电呢,是不是供电不稳就会得愣的楞掉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呢,是不是供电不稳就会得愣的楞掉驱动

这个问题已经排除了。

我把USB 5V拉出来,直接用直流电源供电,最高能到3.2A,嘎嘎满足。

另外,原来我担心弹片问题,所以呢,基本上,我也试过直接焊接4根线。

按道理,无论是电流大小还是连接,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呢,是不是供电不稳就会得愣的楞掉驱动

其实我比较关心的是,,,,,,那些死掉的玩意,有没有可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呢,是不是供电不稳就会得愣的楞掉驱动

这个问题已经排除了。

我把USB 5V拉出来,直接用直流电源供电,最高能到3.2A,嘎嘎满足。

另外,原来我担心弹片问题,所以呢,基本上,我也试过直接焊接4根线。

按道理,无论是电流大小还是连接,应该都没问题

弹片问题虚接就很伤,稍微一弹开不稳就断开了。调试时候很恶心。我做安卓appium调usb调试可头疼这个问题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基于不同个体的模块做测试,确定是设计或兼容性问题,还是个别的产品缺陷导致。另外,测试一下USB接口片的电流变化,对比问题出现的前后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基于不同个体的模块做测试,确定是设计或兼容性问题,还是个别的产品缺陷导致。另外,测试一下 ...

额,可能我没说明白,我再具体说说吧。

是这样的,我现在实际在开发的是A项目,A项目板子使用的主控是移远模组BG95,里面的蜂窝主控,是基于高通的MDM9205。

然后,我们原来还有另一个项目B,它的功能和形态和A差别是比较大的——因为压根就是两个产品。

但是用的也是上述的BG95模组。

而且,在设计上,许多地方,我们硬件都是兼容的,例如外设差不多,包括外设使用的口都差不多。

这两个项目的板子,在形态上的差别比较大。

比如说,项目B是一个在电动两轮车上用的东西,所以它对外是一个12pin的排插,排线那种。

而A项目是一个跟踪器项目,就是一个小塑料壳,自己内置电池。

然后外头留着一个四针接口,既有充电,又有开发调试功能。

这个四针接口,旁边还用了两个磁铁,做磁吸——就是塑料壳底下的四个顶针片两旁有磁铁,当然是S N级对称。

我们那个自制的USB充电线,则是四个顶针,同时它自己也有两块磁铁,这样就可以吸合了。

在小塑料壳里头。

这个磁吸顶针排线拉出来,板子从上面扣下去的地方。

在边缘,是四个弹片,一边两个那种。

它就靠螺丝钉把板子固定,同时扣紧,可以和弹片仅仅贴合。

嗯,基本就是这样子。

按照你的说法,我大体理解为你的意思是,可能,A项目,需要排查一下是否个体板子有这毛病。

但,其实不是,是我前面没说明白。

因为在我手上,这种能正常开机,但出不来USB口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板子,是一个接一个出过,前后出现了大概五六个了,搞的我都有点怀疑我是硬件屠夫了,非常崩溃。

既影响我开发调试的进度,我和PM拿新板子都拿的不好意思了。

网友:
我想了想,有一种比较可能的潜在风险可能是。

因为我是调功耗,我需要另外用直流电源直接给整个板子供电。

而在我们原来的设计里。

这个USB只要接上,它除了能直接和模组USB口接上。

它还能充电。

同时,充电之余,它还可以直接产生板子所需的供电——模组,一般都是3V8~4V2。

而这个电压,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供电电源。

其他的所有外设电源,均由它,或者它经过各种LDO DCDC啥的分别降压提供供电。

虽然我已经把电池线焊开。

直接用直流电源供电,理论上来说,其实和用电池供电没啥区别。

但是我有点担忧——毕竟你USB降压后可以给电池充电,但显然你肯定不能给直流充电充电。

同时,在我反复看BG95的硬件设计参考资料里,我印象里似乎记得他说过一句。

不要同时USB供电和模组供电。

尽管,我看了一下电路。

这种 USB-VCC-降压 --- 充电 ——其实说白了,就是边充边供电 的 浮充电路。

在硬件设计上——我的意思是,依赖充电芯片,本来就应该能提供保障的。

但,出于我没有精力去琢磨这一块 和 分析充电芯片的功能,所以,我想来想去。

很可能我同时用直流电源给它供电,同时又接着USB线,是不是本身就有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排除了。 我把USB 5V拉出来,直接用直流电源供电,最高能到3.2A,嘎嘎满足。 另外,原 ...

所以,因为在PCB上,USB的四线:

USB-VCC DM DP GND 也是留有焊盘的。

我也担心这个问题,或者说最开始我最怀疑的就是它。

所以,我也试过不用这个弹片,直接把USB线剪了,焊上去,所以后来我排除了这个问题。

包括磁吸——因为我后来试过直接把它从壳子上拆下来,这样,既排除了弹片,也排除了可能的磁铁影响。

但是,这个情形,它还是能坏,我,也是没辙了。

PS:

对于电流。

在我上述这么干以后,我还试过不由USB提供5V,我直接用直流电源提供5V,它,还是能坏。

但出于我下面一层楼说的。

要说是BG95模组本身不抗噪,也不对。

因为我们另一款也用了BG95的板子,我看它就非常抗揍。

我对它动的刀子(电烙铁)可不少,造地更狠,可它至今活蹦乱跳,拯救了老夫艰辛的开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