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拟禁止汽车单踏板完全刹停,你支持禁止单踏板模式吗?

楼主:
什么是单踏板模式?

单踏板模式是一种汽车动力学模式,也称为单踏板驾驶模式,主要用于新能源电动汽车上。

在这种模式下,驾驶员只需要使用加速踏板来同时完成车辆的加速和制动,而不需要再踩刹车踏板。

当驾驶员完全松开油门踏板后,驱动电机以较大的功率进行动能回收,车辆减速较快,可部分替代刹车功能,因此在多数路况下,驾驶员可以通过油门踏板深浅实现对车辆加减速的控制。

单踏板模式并非只保留一个踏板,而是保留了油门和刹车两个踏板,紧急情况下依然可以使用传统的刹车踏板进行制动。单踏板模式能够有效提升能量回收的效率,以提高电动汽车的续航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单踏板模式与人们学习的驾驶方式不同,因此驾驶员需要时间去适应。同时,单踏板模式对加速踏板的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若是操作不当,会直接影响到乘客的舒适性甚至引发交通事故。

单选投票 , 共有 8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87.50% (7)
12.50% (1)

网友A:
个人感觉这是个傻子设计,尤其是以后电池技术突破后,这个应该完全没用甚至有害

网友B:
作为一个经常打车的人来说,动能回收对乘客太不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经常打车的人来说,动能回收对乘客太不友好了

容易晕车吧

网友C:
我觉得单踏板是电动车特有的,就像骑电瓶车,拧油就走,松油减速。安全不安全都是要提高安全意识,遵守交规不超速。十次事故九次快

网友D:
感觉不符合驾驶行为,不应该有动能回收,松油门应该就是空挡滑行,右脚要不然就踩油门,要不然就踩刹车。

网友E:
肯定予以支持啊,单踏板不符合大众的驾驶习惯,容易造成应激事故

网友F:
单踏板驾驶模式,主要用于新能源电动汽车上,这个自动挡不也是吗?

网友:
这个问题势必会引起“轩然大波”。就使用习惯而言,传统双踏板模式已经超过百年,但该模式是当年技术条件下的产物,而单踏板模式对新学车人士以及学习、适应能力强的人而言却会感到更合理,所以一定会激起这两部分人的对立。

俺的看法是,不能排斥新模式,但也不能忽略传统习惯,应给用户选择的权力,即新车应同时支持单双踏板模式,然后在车机设置上自行选择,这个在软件上实现并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这是个傻子设计,尤其是以后电池技术突破后,这个应该完全没用甚至有害

说说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经常打车的人来说,动能回收对乘客太不友好了

那是司机把动能回收开的过大,毕竟动能回收对运营车辆的成本支出有着直接意义。

网友:
是的,减速明显,回收开的越大越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单踏板是电动车特有的,就像骑电瓶车,拧油就走,松油减速。安全不安全都是要提高安全意识,遵守交规 ...

大量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单踏板模式并不会增加事故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符合驾驶行为,不应该有动能回收,松油门应该就是空挡滑行,右脚要不然就踩油门,要不然就踩刹车。

应该说不符合传统习惯,对新手或适应能力强的人就不会,习惯了单踏板模式的人反而会觉得这样的设计更好。对此,我做过不少数量的调查和统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予以支持啊,单踏板不符合大众的驾驶习惯,容易造成应激事故

你说的是踩错踏板吧,那与单双踏板无关,传统双踏板车辆踩错踏板导致的事故多了去了,只是极少报道而已。正如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踏板驾驶模式,主要用于新能源电动汽车上,这个自动挡不也是吗?

自动挡可是很传统的,出现的年头可不短了。当然,自动挡刚出现时也有人不习惯,尤其是那种左脚位配有“脚手刹”(用左脚踩踏操作的手刹)的车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应该说不符合传统习惯,对新手或适应能力强的人就不会,习惯了单踏板模式的人反而会觉得这样的设计更好。 ...

我说的就是驾驶行为,要是没有动能回收,单踏板模式很好。有动能回收,车就相当于有一个制动。是不符合普通人们的对惯性的习惯的。

网友A:
我个人理解,仅供参考。一个是,单踏板有利于能量回收,这是在电池不行时延长续航的有效手段,电池突破后这个优势不明显了;二是单踏板对人脚控制精度要求较高,人的适应和训练成本会提升;三是一旦人们适应单踏板模式后,平常就基本不会踩刹车踏板了,就导致紧急情况下容易踩错或不踩,易导致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理解,仅供参考。一个是,单踏板有利于能量回收,这是在电池不行时延长续航的有效手段,电池突破后 ...

电池再突破也有环保和节省费用的需求,并非单纯的延长续航,甚至延长续航只是“副产品”而已。至于单踏板对控制精度的要求较高是不存在的,计算机比人可靠。关于适应和训练成本,如果一开始就是单踏板呢?从特斯拉全球这些年的事故统计数据来看,单踏板容易导致事故一说并不支持,甚至还相反。

最关键的是,你说的这些,并不支持“傻子设计”的结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就是驾驶行为,要是没有动能回收,单踏板模式很好。有动能回收,车就相当于有一个制动。是不符合普 ...

那不就是我在前帖中说的“不符合传统习惯”嘛,又怎么能说是“不符合驾驶行为”呢?只有从未接触哪怕是听说过传统驾驶习惯的新手一上来也会感觉单踏板不对才能支持你的说法。“传统习惯”和“驾驶行为”根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