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判断晶振的好坏

楼主:
晶振是利用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产生高精度振荡频率的频率元器件,为系统提供基准频率信号,主要有无线数据传输和时钟两种用途,晶振损坏会导致时钟失效,单片机不工作等等,晶振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电路中的性能,那么怎么去更简单的方法去判断晶振的好坏呢,下面给大家使用万用表直接测试晶振的好坏。

判断前首先需要了解晶振的脚位,常用的无源晶体脚位如下所示:

振荡器是否正常工作,常用以下两种方法来检测:一是用示波观察输出波形是否正常;
二是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挡测量振荡三极管的Var电压,如果Vee出现反偏电压或小于正常放大时的数值,再用电容并正反馈信号交流短路到地端,若VBE电压回升,则可验证电路已经起振。

如果振荡器不能正常振荡,首先应用万用表测量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若静态工作点异常,应重点检查放大电路的元器件有无损坏连接线是否开路;若静态工作点正常,则要查正反馈是否加上,反馈极性是否正确、反馈深度是否合适。如果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出现差,应适当调整选频元件的参数:
1、测试晶振单体信号脚1,3对地脚有没有短路,正常的是开路,在电路板上表现为阻抗很大,通常是几MΩ左右,判断为正常

2、把晶振放在电路板上上电测试,1脚和3脚分别对地的电压,正常电压为0.8V-3.3v范围内,主要取决于不同电路板应用和芯片。

结语
使用万用表判断晶振的好坏是一种基本的电子元件测试方法。虽然它不能提供晶振性能的全面评估,但对于初步判断晶振是否损坏是有帮助的。在实际操作中,如果需要更精确的测试结果,可能需要使用专业的频率计或示波器等设备。希望这次的回答能够更准确地帮助你了解如何使用万用表来测试晶振。

网友:
这个确实测量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