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挑战营终点站#RV1106使用rknn进行MNIST多数字实时识别

楼主:
邀请:@chenzhufly   @skywalker_lee   @wsdymg   @bigbat   参与回复

首先给出工程打包仓库地址,参考官网yolov5-rtsp示例

git@github.com:LitchiCheng/RV1106_Linux.git

包含内容如下:

1. v4l2封装调用库工程

2. st7735 LCD播放badapple工程

3. MNIST多数字实时识别工程

4. rkrtsp推流测试工程

5. rkmpi csi摄像头测试工程

6. yolov5单帧识别工程

RV1106其他的测试帖子链接:

LUCKFOX Pico rv1106开发板烧录镜像教程

rv1106开发板上使用yolov5转换rknn模型进行图像识别的推理实测

rv1106开发板配置TypeC接口USB Host并识别USB设备

rv1106开发板buildroot下使用v4l2和fswebcam进行USB摄像头测试

RV1106手把手教你:yolov5图像识别模型从pt转换到onnx再到rknn

RV1106手把手教你:ffmpeg无界面使用USB摄像头录制视频

RV1106 Badapple纯享版

RV1106手把手教你:使用ffmpeg、framebuffer在ST7735屏幕上播放bad apple

RV1106手把手教你:惊呆了!USB摄像头秒变AI助手,rknn轻松拍照做yolov5推理!

#AI挑战营第一站#pytorch训练MNIST数据集实现手写数字识别

如下直接介绍MNIST多数字实时识别思路:

  1. 使用rkmpi库进行frame的抓取
  2. 使用opencv-mobile库进行单帧frame进行处理,通过二值化、反相、腐蚀、膨胀等处理,获得多个数字的框选位置
  3. 使用mnist训练且转换后的rknn模型单独对框选位置的图片进行推理,得到该框选位置的概率以及数字
  4. 在frame上通过opencv-mobile进行画框以及标记数字及概率
  5. 使用rkrtsp进行推流

如下为代码关键部分

一、获取frame、处理、推理、标记

void *data = RK_MPI_MB_Handle2VirAddr(stVpssFrame.stVFrame.pMbBlk);
cv::Mat frame(height,width,CV_8UC3,data);

std::vector<cv::Rect> rects;
std::vector<detect_result> detect_results;
std::vector<cv::Mat> sub_pics;
rects = find_contour(frame, sub_pics);
for(int i = 0; i < rects.size(); i++){
    if (rects[i].area() > 0){
        inference_mnist_model(&rknn_app_ctx, sub_pics[i], detect_results);
        if (!detect_results.empty()){
            detect_result result = detect_results.back();
            //绿框,thickness为1
            cv::rectangle(frame, rects[i], cv::Scalar(0, 255, 0), 1);
            //红字,fontscale为1,thickness为1
            cv::putText(frame, std::to_string(result.num), cv::Point(rects[i].x, rects[i].y + 10),
                        cv::FONT_HERSHEY_SIMPLEX, 1, cv::Scalar(255, 0, 0), 1);
            //蓝字,fontscale为1,thickness为1
            cv::putText(frame, std::to_string(result.probability), cv::Point(rects[i].x+ 30, rects[i].y + 10),
                        cv::FONT_HERSHEY_SIMPLEX, 1, cv::Scalar(0, 0, 255), 1);
            detect_results.pop_back();
        }
    }
}

二、单帧图像处理

std::vector<cv::Rect> find_contour(const cv::Mat &image, std::vector<cv::Mat>& sub_pics) {
    // 预处理图像
    cv::Mat gray, edged, org_clone;
    org_clone = image.clone();
    // 转成灰度图
    cv::cvtColor(image, gray, cv::COLOR_BGR2GRAY);
    // 反相灰度图
    edged = ~gray;
    cv::Mat kernel = cv::getStructuringElement(cv::MORPH_RECT, cv::Size(3, 3));
    // 边缘膨胀
    cv::dilate(edged, edged, kernel);
    // 腐蚀
    cv::erode(edged, edged, kernel);
    // 二值化
    cv::threshold(edged, edged, 127, 0, cv::THRESH_TOZERO);
    // 用来存找到的轮廓
    std::vector<std::vector<cv::Point>> contours;
    cv::findContours(edged, contours, cv::RETR_EXTERNAL, cv::CHAIN_APPROX_SIMPLE);
    std::vector<cv::Rect> borders;
    for(auto contour: contours){
        cv::Rect bounding_box = cv::boundingRect(contour);
        //当前矩形框大于30才使用
        if (cv::contourArea(contour) > 30) {
            //扩大矩形框,以防数字被截断
            bounding_box.x = std::max(0, bounding_box.x - 10);
            bounding_box.y = std::max(0, bounding_box.y - 10);
            bounding_box.width = std::min(image.cols - bounding_box.x, bounding_box.width + 20);
            bounding_box.height = std::min(image.rows - bounding_box.y, bounding_box.height + 20);
            borders.push_back(bounding_box);
            cv::Mat postsub;
            cv::Mat sub = edged(bounding_box);
            // 扩大数字轮廓
            cv::threshold(sub, sub, 0, 255, cv::THRESH_BINARY | cv::THRESH_OTSU);
            // // 将图片大小调整为28
            cv::resize(sub, postsub, cv::Size(28, 28), 0, 0, cv::INTER_AREA);
            sub_pics.push_back(postsub);
        }
    }
    return borders;
}

三、推理函数

static float deqnt_affine_to_f32(int8_t qnt, int32_t zp, float scale) { return ((float)qnt - (float)zp) * scale; }

int inference_mnist_model(rknn_app_context_t* app_ctx, cv::Mat &frame, std::vector<detect_result>& results)
{
    int ret;
    int width = app_ctx->input_attrs[0].dims[2];
    int stride = app_ctx->input_attrs[0].w_stride;

    if (width == stride){
        memcpy(app_ctx->input_mems[0]->virt_addr, frame.data, width * app_ctx->input_attrs[0].dims[1] * app_ctx->input_attrs[0].dims[3]);
    }else{
        int height = app_ctx->input_attrs[0].dims[1];
        int channel = app_ctx->input_attrs[0].dims[3];
        // copy from src to dst with stride
        uint8_t *src_ptr = frame.data;
        uint8_t *dst_ptr = (uint8_t *)app_ctx->input_mems[0]->virt_addr;
        // width-channel elements
        int src_wc_elems = width * channel;
        int dst_wc_elems = stride * channel;
        for (int h = 0; h < height; ++h){
            memcpy(dst_ptr, src_ptr, src_wc_elems);
            src_ptr += src_wc_elems;
            dst_ptr += dst_wc_elems;
        }
    }

    ret = rknn_run(app_ctx->rknn_ctx, nullptr);
    if (ret < 0) {
        printf("rknn_run fail! ret=%d\n", ret);
        return -1;
    }

    #define DETECT_NUM_SIZE 10

    // Post Process
    uint8_t  *output= (uint8_t*)malloc(sizeof(uint8_t) * DETECT_NUM_SIZE);
    float *out_fp32 = (float*)malloc(sizeof(float) * DETECT_NUM_SIZE);
    output = (uint8_t *)app_ctx->output_mems[0]->virt_addr;

    int32_t zp =  app_ctx->output_attrs[0].zp;
    float scale = app_ctx->output_attrs[0].scale;

    //反量化为浮点数
    for(int i = 0; i < DETECT_NUM_SIZE; i ++)
        out_fp32[i] = deqnt_affine_to_f32(output[i],zp,scale);

    //归一化
    float sum = 0;
    for(int i = 0; i < DETECT_NUM_SIZE; i++)
        sum += out_fp32[i] * out_fp32[i];

    float norm = sqrt(sum);
    for(int i = 0; i < DETECT_NUM_SIZE; i++)
        out_fp32[i] /= norm;

    //对概率进行排序
    float max_probability = -1.0;
    int detect_num = -1;
    for (int i = 0; i < DETECT_NUM_SIZE; ++i){
        if (out_fp32[i] > max_probability){
            max_probability = out_fp32[i];
            detect_num = i;
        }
    }
    //结果入列
    results.push_back({detect_num, max_probability});
    return 0;
}

工程编译

cd MNIST
mkdri build
cd build
cmake ..
make
make install
scp -r ../rtsp_mnist_test root@xxx.xxx.xxx.xxx:~

目标板运行

killall rkipc
cd rtsp_mnist_test
./rtsp_mnist model/mnist.rknn

 VLC拉流实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