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该如何选型以及怎么判断其滤波效果?

楼主:
磁环分很多种,具体在哪些场合应该使用哪些磁环这个还如何选择?

再者有什么仪器能够测量出磁环使用前后对滤波效果影响的程度?

网友A:
【磁环分很多种,具体在哪些场合应该使用哪些磁环这个还如何选择?】

不应该说【磁环】,【磁环】只是这种磁性材料制成的形状,应该问【磁性材料分很多种,具体使用时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
【再者有什么仪器能够测量出磁环使用前后对滤波效果影响的程度?】

如果你的磁环是滤波器的一部分,那么应该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环分很多种,具体在哪些场合应该使用哪些磁环这个还如何选择?】 不应该说【磁环】,【磁环】只是这 ...

因为不太专业,所以问的问题不是那么专业,但是基本能知道我想要问的

网友:
请问是说的小磁珠还是屏蔽线上的磁环?
基本都是看磁滞回线,根据手册计算你的电流,是变化的交变电流,算磁场看磁饱和啥的。简单点先买几个试,能行就是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太专业,所以问的问题不是那么专业,但是基本能知道我想要问的

【因为不太专业,所以问的问题不是那么专业,但是基本能知道我想要问的】

你所问不是不够专业的问题,是汉语文表达的问题。你所想的,未能准确地表达,当然也就不能得到准确的回答。

网友:
工频变压器往往使用硅钢,而且做成片状,称为硅钢片。硅钢片铁芯也有做成环形的。很多发烧友就愿意使用环形铁芯的变压器(其实除了成本高以外没有多大好处)。铁氧体材料也有做成环形的,铁粉芯更是多数做成环形。所以,我在二楼说:不应该说【磁环】,【磁环】只是这种磁性材料制成的形状。更重要的是根据使用要求选择哪种磁性材料。其实,环形不环形,不是那么重要。

网友C:
不同磁性材料的特性不同,适用领域也不同,这个问题不能泛泛而谈,应该先去弄懂常见各种磁性材料的特性,然后根据电路中需要滤除的噪声频谱分布和强度以及期望的滤波效果进行相应的材料选择和电感设计。可以说,楼主问题的解决需要对材料和电路知识都有足够了解才行。

网友:
至于说对滤波效果的观察,当然是用示波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同磁性材料的特性不同,适用领域也不同,这个问题不能泛泛而谈,应该先去弄懂常见各种磁性材料的特性,然 ...

磁性材料滤波的原理是我如下分析的这样吗?磁环套在信号传输线上产生磁场,输入信号傅里叶分析成频域的不同频率的信号,不同的磁性材料所能通过的频率带宽不一样,达到不同的滤波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性材料滤波的原理是我如下分析的这样吗?磁环套在信号传输线上产生磁场,输入信号傅里叶分析成频域的不 ...

先去看看电感的特性。

网友:
锰锌铁氧体磁环,一般情况下10M内的传导都可以用到,UU系列的也可以用到这个频段,SQ系列的用于高频段好些,镍锌铁氧体也是,一般空调类用非晶材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