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机驱动同一负载如何做到功率平衡?

楼主:
在多电机驱动同一负载时经常听到一个新词,下垂控制,请问下垂控制的原理是什么,就从两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带动同一个负载为例,分别描述在下垂控制起作用时,两台变频器的工作状态(出力还是被拖)、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有功无功)、输出频率等几个具体参数等表现出什么样的?

网友A:
【就从两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带动同一个负载为例】

你举个【两台电机带动同一个负载】的例子,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从两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带动同一个负载为例】 你举个【两台电机带动同一个负载】的例子,如何?

两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带同一个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带同一个负载

【两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带同一个负载】

又是个【汉语文】的问题。你这句仅仅是重复了首帖【就从两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带动同一个负载为例】,但并没有【举例】。

网友C:
还能这么玩?没见过啊~多轴机械臂?或者无人机?四轴戴一个机身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能这么玩?没见过啊~多轴机械臂?或者无人机?四轴戴一个机身算吗?

电动车可能每个车轮配一个电机,但那也不能算是两个电机或者四个电机带一个负载,而是一个电机带一个车轮。直升式的无人机虽然有四个或者六个电机,也不能说四个或者六个电机带一个负载,而是一个电机带一个螺旋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带同一个负载】 又是个【汉语文】的问题。你这句仅仅是重复了首帖【就从两台变 ...

是哪里表述有问题,几个人一起拉东西要喊口号步调一致这个很难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哪里表述有问题,几个人一起拉东西要喊口号步调一致这个很难理解吗

迄今为止,回复你这贴的只有我和5楼吾妻思萌。我们两人都不相信两个或者更多个电机带动同一个负载,你又举不出具体的实例。很难理解还是相反,你觉得呢?或者让其他网友来评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哪里表述有问题,几个人一起拉东西要喊口号步调一致这个很难理解吗

电力工业上,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是有的事(但不常见),所谓并联运行,是指初级绕组并联初级绕组也并联,甚至两台容量不同的变压器也有可能并联运行。这可以说是两台变压器驱动同一个负载(低压电网)。但电动机带动的必定是机械负载。两台电动机带动同一个机械负载,前所未闻,典籍未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哪里表述有问题,几个人一起拉东西要喊口号步调一致这个很难理解吗

发电机的负载不是机械负载而是电网。多台发电机带动同一负载即多台发电机联接到同一电网上,是非常普遍的,整个华北地区(山东除外)所有发电机都是联接到同一电网上的。但那是电气负载而不是机械负载,多台发电机一起发电供电网使用叫并网。发电机并网,是发电机和电网【步调一致】,不必喊什么口号或者接收什么指令。

网友D:
多电机驱动同一个负载还是同一种负载?,同一个肯定也是不同位,所以没法保证负载在同一个时刻的状态完全相同,必然功率会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多电机驱动同一个负载还是同一种负载?,同一个肯定也是不同位,所以没法保证负载在同一个时刻的状态完全相 ...

【多电机驱动同一个负载还是同一种负载?】

你见过多台电动机驱动同一个机械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多电机驱动同一个负载还是同一种负载?】 你见过多台电动机驱动同一个机械负载?

同一个机械负载,盾构机那种大转盘算不,看示意图不止一个驱动,但凡是动力需求足够大,一个提供不了,不就得多个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一个机械负载,盾构机那种大转盘算不,看示意图不止一个驱动,但凡是动力需求足够大,一个提供不了,不 ...

【盾构机那种大转盘算不】

现代盾构机,刀盘以及刀盘上的刀具,是液压驱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盾构机那种大转盘算不】 现代盾构机,刀盘以及刀盘上的刀具,是液压驱动的。

【现代盾构机,刀盘以及刀盘上的刀具,是液压驱动的】

液压驱动的前级呢?最终的传递不还是电机实现电能到动能的转换最后作用到刀盘这个大的同一个机械负载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代盾构机,刀盘以及刀盘上的刀具,是液压驱动的】 液压驱动的前级呢?最终的传递不还是电机实现电 ...

【液压驱动的前级呢?】

液压驱动的前级当然是液压泵。但从未见过多个电动机驱动一个液压泵的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盾构机那种大转盘算不】 现代盾构机,刀盘以及刀盘上的刀具,是液压驱动的。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越跑越快有很多都是使用双电机并联输入的,实现扭矩的叠加,功率的翻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迄今为止,回复你这贴的只有我和5楼吾妻思萌。我们两人都不相信两个或者更多个电机带动同一个负载,你又 ...

一根皮带上首尾两台滚筒电机,皮带上输送煤炭,分别由两台变频器驱动,两台变频器根据通信实现功率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越跑越快有很多都是使用双电机并联输入的,实现扭矩的叠加,功率的翻倍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越跑越快有很多都是使用双电机并联输入的,实现扭矩的叠加,功率的翻倍】

你见过两个电动机驱动一个车轮的新能源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根皮带上首尾两台滚筒电机,皮带上输送煤炭,分别由两台变频器驱动,两台变频器根据通信实现功率平衡

你举皮带首尾各一台电动机的例子,还不如举电力机车的例子。大秦铁路是专门用来运输煤炭的,最重的列车有315节,用四台电力机车驱动:前面一台,后面一台,中间两台,总重三万吨。长3800米。而且,大秦铁路使用的电力机车,是交-直-交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根皮带上首尾两台滚筒电机,皮带上输送煤炭,分别由两台变频器驱动,两台变频器根据通信实现功率平衡

你举的这个传输皮带的例子,只要供给首尾两台电动机的电源电压相同频率相同即可实现功率平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液压驱动的前级呢?】 液压驱动的前级当然是液压泵。但从未见过多个电动机驱动一个液压泵的设计。

那这么说没有了,您的意思电机带动的齿轮不连接在一个物体上都不叫同一个负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么说没有了,您的意思电机带动的齿轮不连接在一个物体上都不叫同一个负载了

【您的意思电机带动的齿轮不连接在一个物体上都不叫同一个负载了】

是的。

严格地说,楼主在18楼所举传送皮带首尾两端各一个电机的例子,都不能说是两个电动机带同一个负载,因为皮带与皮带轮之间是有滑动的。我在20楼所举电力机车,也不能说是多个电动机带动同一个负载,因为列车一节与另一节之间是有间隙和缓冲的,两节车厢速度并非完全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么说没有了,您的意思电机带动的齿轮不连接在一个物体上都不叫同一个负载了

铁路上电力机车(包括电传动内燃机车)是一个电动机带动左右两个车轮,左右两个车轮同轴,即车轮固定安装在车轴上。两个主动轴在铁轨与车轮之间没有滑动时转动速度是一样的(不考虑轮径误差,实际上每对车轮直径都不一样,因为磨损后就要车削修正),但有滑动时就不一样,这也不能说是多个电动机带动同一个负载。

网友E:
如果多电机带同一负载,电机哪怕有丝毫的差别,电机之间就会互相影响,且这种影响是无法通过电子技术手段消除的。即使通过机械结构,电机驱动同一负载也会导致效率上出现严重问题,更会大幅增加系统成本,远不如换用更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多电机带同一负载,电机哪怕有丝毫的差别,电机之间就会互相影响,且这种影响是无法通过电子技术手段消 ...

电机型号是一样的,但是不可能没有丝毫差别,再者换用更大功率的电机,不可能也不现实,皮带传输有3.7公里,如果只在一头拉根本拉不动,昨天听他们说,装皮带的时候都是一头用转向机拉,在用一边的电机慢慢送上去,何况之前都是这么用的,用的是AB的plc和控制系统,现在要换,只能是在通信和变频器参数设置上做文章,甚至于优化变频器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型号是一样的,但是不可能没有丝毫差别,再者换用更大功率的电机,不可能也不现实,皮带传输有3.7公 ...

你这个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带同一负载”。两台电机带同一条皮带,皮带与带轮间会打滑,反而不会有前述问题。你这个应该叫做“多电机协同”,不是什么“带同一负载”。多电机协同可单独控制也可统一控制,后者简单得多,但要求电机尽量匹配,然后用统一控制率控制即可。单独控制准许电机参数有较大差别,需要根据各电机本身的特性进行控制,将转速误差控制到足够小即可,设计难点在变速时的控制,即对变化率要求一致。哪个合适,由皮带工况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