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低频卡电路中,电阻R5 R6 R8 B9 电容C8 C9 的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
邀请:@chunyang   参与回复

下图是T5577卡的读写卡电路,请问

1、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低频卡电路中,电阻R5 R6  电容C8  C9 的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2、有C9生成包络了,为什么前面还要再加个C8,C8的作用是什么?

3、R8 B9 的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A:
经常看到R6 C9这种电路结构,到底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常看到R6 C9这种电路结构,到底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你不会也是来消灭零回复贴的吧,大大方方的你直接说你到底是哪个版主的托,你答不了就答不了,别扪着良心来完成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也是来消灭零回复贴的吧,大大方方的你直接说你到底是哪个版主的托,你答不了就答不了,别扪着良心 ...

当个屁的托,我就是想了解这种阻容并联结构的作用不像低通又不是高通

网友C:
建议你先去看看老帖,这个问题你几年前就问过,我也早说过你该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先去看看老帖,这个问题你几年前就问过,我也早说过你该干什么……

请问,学过计算机原理,就能造计算机吗,你既然会,那请先帮忙答复一下

【电阻R5 R6  电容C8  C9 的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恐怕这整个论坛,也找不出几个能答复这个题的,不是光懂原理哟,要实打实的会算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先去看看老帖,这个问题你几年前就问过,我也早说过你该干什么……

谢谢。根据  maychang 老师的答复,这个问题,超出了二阶微分方程的范围,你可能根本就答不了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根据  maychang 老师的答复,这个问题,超出了二阶微分方程的范围,你可能根本就答 ...

【这个问题,超出了二阶微分方程的范围,你可能根本就答不了】

你弄错了。

按照5楼chunyang建议,查查老帖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超出了二阶微分方程的范围,你可能根本就答不了】 你弄错了。 按照5楼chunyang建议, ...

请问,弄错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弄错什么了。

【请问,弄错什么了。】

你错的是这句:“你可能根本就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