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的问题

楼主:
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xc.h>
#include <string.h>

#pragma config POSCMOD= XT
#pragma config OSCIOFNC= OFF
#pragma config FCKSM= CSDCMD
#pragma config FNOSC= FRCDIV
#pragma config IESO= ON
#pragma config WDTPS= PS32768
#pragma config FWPSA= PR128
#pragma config WINDIS= OFF
#pragma config FWDTEN= ON
#pragma config ICS= PGx2
#pragma config GWRP= OFF
#pragma config GCP= OFF
#pragma config JTAGEN= OFF
/*
 *
 */

#define POT 5
#define AINPUTS 0XFFDF

void delay(void)
{
    int i,j;
    for(i=0;i<200;i++)
        for(j=0;j<200;j++)
            ;
}
void initADC(int amask)
{
    AD1PCFG=amask;
    //AD1CON1=0X00E0;
    AD1CON1=0X0000;
    AD1CSSL=0;
    AD1CON2=0;
    AD1CON3=0X1F04;
    AD1CON1bits.ADON=1;

}

int readADC(int ch)
{
    AD1CHS=ch;
    AD1CON1bits.SAMP=1;

    ///////////////////////////
    TMR1=0;
    //PORTA=1;
    while(TMR1<100);
    PORTA=2;
    AD1CON1bits.SAMP=1;
    while(!AD1CON1bits.DONE);
    TMR1=0;
    while(TMR1<200);
    PORTA=4;
    return ADC1BUF0;
}
void main(void)
{
    int a;

    initADC(AINPUTS);
    TRISA=0xff00;
    TRISE=0;
    //TRISBbits.TRISB5=1;
    T1CON=0X8020;
	while(1)
	{

        a=readADC(POT);
        a=(a>>2);
        //PORTE=(unsigned char)(a);
	}
}

while(!AD1CON1bits.DONE);这句过不去。

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忘了说了,用的芯片是PIC24FJ128GA010

网友A:
用调试工具逐步跟踪代码执行过程,查看AD1CON1bits.DONE何时被置位

或者建一个简单的ADC测试程序,只包含ADC配置和转换,以排除其他代码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调试工具逐步跟踪代码执行过程,查看AD1CON1bits.DONE何时被置位 或者建一个简单的ADC测试程序,只包 ...

微芯官方例程都不行

网友B:
例程都不行,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程都不行,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我用proteus仿真的

网友:
那大概率是仿真的问题吧。

网友:
十来年前用proteus仿真单片机程序,有时会碰到意想不到的问题,最后是直接用开发板试

网友:
PIC24系列相关模块使用,应该要开启其模块的时钟才行(这点挺像TI和ARM的),你看看是否ADC模块时钟是不是被禁止了。

网友:
谢谢大家,搞好了,参考上面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