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阻封装修改

楼主:
修改以后保存不了,求大佬指导

网友A:
你要改什么?是把符号对应的封装进行修改?还是把某个封装的基本信息进行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改什么?是把符号对应的封装进行修改?还是把某个封装的基本信息进行修改?

封装的基本信息,改了以后放设计图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装的基本信息,改了以后放设计图里

你应该打开下边的PcbLib那个文件,然后修改PCB信息,更新一下就行

网友:
在PCB的元件库中新建、更改或者添加需要的封装,原理图中只是选择对应的封装

网友:
楼主估计是想给元件换封装,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在原理图里面重新指定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