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U083RC】SPI总线GC9A01屏

楼主:
测试介绍

该测试是测试STM32U083的SPI接口测试,测试使用的是GC9A01屏,该屏为SPI接口,

SPI接口除电源外:有5个引脚,SPI:CLK、MOSI,DC,CS、RESET引脚。

硬件使用STM32U083 MCU的NUCLEO-U083RC开发板,需要使用SPI外设,还有2个GPIO输出,CS引脚未使用。

测试的过程,是向屏幕输出不同色彩的图案。

硬件连接

外设SPI:SPI1,数据格式8bit,时钟分频:SCLK/2,速率:8Mbit/S,SPI_CLK:PB3,SPI_MOSI:PB5,模式使用:SPI MODE MASTER 传输模式

DC命令/数据:GPIO PB4

REST:GPIO PB10

测试设置

SPI设置,SPI1,MASTER 传输模式

GPIO设置

测试程序

程序的主要驱动为GC9A01.C程序。

引用图形程序

/* USER CODE END WHILE */

    color[0] = 0xFF;

    color[1] = 0xFF;

    for (int x = 0; x < 240; x++) {

        for (int y = 0; y < 240; y++) {

            if (x < y) {

                color[2] = 0xFF;

            } else {

                color[2] = 0x00;

            }

            if (x == 0 && y == 0) {

                GC9A01_write(color, sizeof(color));

            } else {

                GC9A01_write_continue(color, sizeof(color));

            }

        }

    }

              HAL_Delay(100);

              float frequency = 0.026;

    for (int x = 0; x < 240; x++) {

        color[0] = sin(frequency*x + 0) * 127 + 128;

        color[1] = sin(frequency*x + 2) * 127 + 128;

        color[2] = sin(frequency*x + 4) * 127 + 128;

        for (int y = 0; y < 240; y++) {

            if (x == 0 && y == 0) {

                GC9A01_write(color, sizeof(color));

            } else {

                GC9A01_write_continue(color, sizeof(color));

            }

        }

    }

              // Checkerboard

    for (int x = 0; x < 240; x++) {

        for (int y = 0; y < 240; y++) {

            if ((x / 10) % 2 ==  (y / 10) % 2) {

                color[0] = 0xFF;

                color[1] = 0xFF;

                color[2] = 0xFF;

            } else {

                color[0] = 0x00;

                color[1] = 0x00;

                color[2] = 0x00;

            }

            if (x == 0 && y == 0) {

                GC9A01_write(color, sizeof(color));

            } else {

                GC9A01_write_continue(color, sizeof(color));

            }

        }

    }

              color[0] = 0xFF;

    for (int x = 0; x < 240; x++) {

        for (int y = 0; y < 240; y++) {

            if ((x >= 1*48 && x < 4*48 && y >= 2*48 && y < 3*48) ||

                (x >= 2*48 && x < 3*48 && y >= 1*48 && y < 4*48)) {

                color[1] = 0xFF;

                color[2] = 0xFF;

            } else {

                color[1] = 0x00;

                color[2] = 0x00;

            }

            if (x == 0 && y == 0) {

                GC9A01_write(color, sizeof(color));

            } else {

                GC9A01_write_continue(color, sizeof(color));

            }

        }

    }

              GC9A01_write_command(0x20);

测试过程

程序烧入MCU中

 本次测试屏的显示刷新速率有点慢。

网友A:
本次测试屏的显示刷新速率有点慢。是硬件spi传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次测试屏的显示刷新速率有点慢。是硬件spi传输吗?
不是SPI的问题是,刷新方案问题。我正在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SPI的问题是,刷新方案问题。我正在解决。

感谢感谢,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屏,到时跟你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SPI的问题是,刷新方案问题。我正在解决。

进展如何啊  最近也在搞这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