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assign赋值混乱

楼主:
求助 FPGA assign赋值混乱

下面为简单的描述下问题:

moudle a(

....

output [15:0] rd_data;

inout [15:0]    sdram_dq

);

assign rd_ack = state == S_READ;

assign rd_data = rd_ack ? sdram_dq : 16'b0;

endmodule

用signaltrap 抓信号。rd_ack 为1时。sdram_dq中抓到数据正确。

为何 rd_data中抓到的数据就乱了呢?

网友:
可以试试用一个三态缓冲器(tristate buffer)确保sdram_dq在rd_ack为1时才能传递数据给rd_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