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电源滤波器如何设计

楼主:
DC电源滤波器如何设计?

网友:
DC电源滤波器如何设计?

现要求设计一款DC电源滤波器,具体要求是输入电压DC9-15V,输出DC12V/1-2A.要有电源净化功能。各位大佬,请问如何设计?

网友:
输入电压DC9-15V,输出DC12V/1-2A.要有电源净化功能。

输入电压纹波比较大?还是输入电压是动态变化的直流电压?

网友A:
DC电源的输入端设计滤波器?具体情况是?感觉跟刚才那个帖子一样

DC电源滤波器如何设计? - 电路观察室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网友:
输入电压DC9-15V,输出DC12V/1-2A

输入是范围9-15V有6V的最大压差

建议使用降压型开关稳压电路或这种IC,来实现稳定的12V输出。开关稳压器比线性稳压器效率更高,如,LM2676或XL600系列、、

网友:
因为问题不是很具体,

电源滤波大体上的建议是

必要的输入滤波和输出滤波电路肯定要有,比如并联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
考虑电源净化要减少电源线上的EMI,应该还有一部分射频干扰
可考虑输入端增加EMI滤波器,防止电源线传导的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电源的输入端设计滤波器?具体情况是?感觉跟刚才那个帖子一样 DC电源滤波器如何设计? - 电路观察室 ...

是同一个帖子,因为重复发帖了,我给两个帖子合并了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