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HC16L系列的单片机 中 FLASH存储区域和数据存储区域有什么区别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HC16L系列的单片机 中 FLASH存储区域和数据存储区域有什么区别,看到一C语言代码,将数据存储到FF:7000,这不是程序区域吗,为什么不存储在数据区域的7F:7000

如下图所示

网友:
程序区也可以存储数据的,有些用这个模拟eeprom。这个掉电还有数据,数据区掉电数据就没了。

这些都是看需求的。

程序区也可以自己更新数据用于代码升级。

数据区是扩展内存用。

网友:
这里分两种情况,一是带有独立的非易失数据存储器,二是利用程序存储器的IAP功能代替非易失数据存储器,二者的地址空间不同,操作指令也不同。如果地址空间指向程序存储区,那么可以肯定就是后者,仔细去看器件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