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42脚的反馈电路中分压电阻计算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

下面是看到一个UC3844的2脚是反馈电压输入端,2脚后面接光耦后接TL431的电路,后面的分压电阻R11,R12,R13,R14,R15是怎么计算的呢

0.2是什么意思?那位老师分析一下呢

网友:
【0.2是什么意思?】

一共有五组输出电压,电路设计者想要每组输出电压在R10上产生的电流都相同,那么每一路占五分之一,即0.2。

网友A:
这样平均分配的结果,电路原设计者可能是希望各路输出电压都稳定。但实际情况,可能是各路都不稳定。任一路负载发生变化时,都可能影响其它路的输出电压。

网友B:
一路光耦反馈行吗,需要多路光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平均分配的结果,电路原设计者可能是希望各路输出电压都稳定。但实际情况,可能是各路都不稳定。任一路 ...

确实。正想说呢,感觉这个计算太理想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路光耦反馈行吗,需要多路光耦吧

【一路光耦反馈行吗,需要多路光耦吧】

多路光耦也不行,不能做到每一路输出都稳定,不能做到每一路输出负载变化不影响其它路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正想说呢,感觉这个计算太理想化

不能说【这个计算太理想化】,而是出发点就不正确。

该电源一共五路输出。假定6V这路原有负载断开而15V这路负载加重(负载电流变大),那么6V这路输出电压将升高而15V这路输出电压将降低。但很可能流过R10电流并没有变化(R11中电流增加而R12中电流减小),于是6V这路输出依然高而15V这路依然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正想说呢,感觉这个计算太理想化

要每一路输出都稳定,不随负载变化而变化,通常是在大开关电源输出端加线性稳压器如7806/7815,这样6V这路和15V这路输出均可稳定。第二个办法是在大开关电源输出端加非隔离的开关稳压器。第三个办法是在大开关电源输出端加磁饱和稳压器。

当然,如果不在意各路输出端电压的变化,可以只取一路输出对开关电源进行反馈,这一路应该是对稳定要求最高的那一路,例如5V。其它各路变化就由他去了,反正变化顶多百分之十几,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