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给出了一个电路,有什么软件可以给出其对应的方程,并给出相应的解,附图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当给出了一个电路,有什么软件可以直接给出其对应的方程,并给出相应的解,如下图,可以给出对应的方程,并能给出R5  C8  C9 两端电压变化的解

网友:
图发给chatgpt给他分析

网友:
【当给出了一个电路,有什么软件可以直接给出其对应的方程,并给出相应的解,如下图】

这个电路对应的方程存在,但什么软件才能够给出这个方程,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电路对应的方程是个微分方程,而且是个非线性微分方程,能否找到解析解,是个问题,很可能不存在解析解。

网友A:
看来,楼主还不知道微分方程的解是什么,更不知道如何求微分方程的解。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手头有什么样的仿真软件。多数仿真软件可以求出这个电路【R5  C8  C9 两端电压变化】。仿真软件求出的是数值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还不知道微分方程的解是什么,更不知道如何求微分方程的解。

谢谢,这点你分析的还真不对,大学学过,但是感觉没学通。经常再看看,但是 基本没用上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手头有什么样的仿真软件。多数仿真软件可以求出这个电路【R5  C8  C9 两端电压变化】 ...

正想跟您计教一下,仿真软件既然能仿真,是不是仿真软件可以根据给出的电路,列出相关方程,并可以得到相关的比如某点的电压  电流的解,

您 所说的  仿真软件求出的是【数值解】,它也得得解出这个非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才能给出数值解吧。

网友:
一般仿真软件都是给出了结果,还能得到计算公式和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想跟您计教一下,仿真软件既然能仿真,是不是仿真软件可以根据给出的电路,列出相关方程,并可以得到相 ...

【您 所说的  仿真软件求出的是【数值解】,它也得得解出这个非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才能给出数值解吧。】

哈,有点意思。在这个论坛这么长时间,真没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想跟您计教一下,仿真软件既然能仿真,是不是仿真软件可以根据给出的电路,列出相关方程,并可以得到相 ...

【您 所说的  仿真软件求出的是【数值解】,它也得得解出这个非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才能给出数值解吧。】

这个,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是为计算弹道而制造的。

我们在中学物理课学过自由落体,竖直上抛,平抛,斜抛。老师还会告诉你:不计空气阻力,斜抛物体的轨迹是抛物线(抛物线就是因此而得名)。那个抛物线是很容易计算的。

但是,实际物体运动时总有空气阻力,而且空气阻力随运动物体速度在变化,不但阻力大小在变化,阻力的方向也在变化。这样的方程,根本不能求出什么解(解析解)。

网友:
接10楼。

但是,计算机可以根据炮弹的初速度(包括方向和大小)计算,把炮弹的速度和阻力当成固定数值,计算例如百分之一秒之后炮弹的速度(方向和大小),然后根据百分之一秒后炮弹的速度(大小和方向已经变化)和阻力(也已经变化)计算第二个百分之一秒之后炮弹的速度,再根据第二个百分之一秒后炮弹的速度计算第三个百分之一秒炮弹的速度。这样以此类推,计算出整个弹道。显然,这是近似计算。不过,时间间隔越小,最后的结果就越接近真实弹道。当然,时间间隔越小,计算过程就越繁杂。

这个计算过程,并没有先得到微分方程的【解】,然后根据微分方程的【解】得到【数值解】。而是一步一步计算,得到的【数值解】。

网友:
接11楼。

电路仿真大体类似。根据初始条件(信号源是方波还是正弦波,从哪个时刻开始,等等),计算下一步电路的状态(各点的电压电流等),根据第一步计算的结果再计算下一步(第二步)电路的状态,根据第二步计算的结果计算第三步电路的状态……

网友:
接12楼。

上小学,老师就会告诉你: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上了中学,老师还会告诉你: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因为地球和太阳之间存在万有引力,并且告诉你万有引力的计算公式:万有引力和两个物体质量都成正比,和物体之间距离成反比。万有引力是牛顿发现的,等等,等等。

网友:
接13楼。

中学里面老师还会告诉你:地球绕太阳转的轨迹是个椭圆,太阳在椭圆的一个焦点处。慧星的轨迹是个很长的椭圆,某些天体的轨迹是抛物线……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数学上统称二体问题,即忽略其它所有天体(因为距离较远,引力很小),只存在两个天体,这两个天体在万有引力作用下,具有一定初始速度(初始条件),牛顿万有引力方程(两个微分方程)的解。二体问题,牛顿基本给出了完全的解决。

但是,考虑三个天体,那就复杂了。历史上,欧拉、拉格朗日……好几位顶尖的大数学家都在这个问题上下过很大的功夫,但收获不多。直到19世纪末,才由庞加莱得到最后的结果:三体问题一般情况下没有解。

但是,哪怕是N体问题,也可以求数值解,海王星就是这么被发现的。须知海王星被发现时还没有计算机,全靠笔算。现在有了电子计算机,可以计算人造卫星、探月飞船、火星探测器、旅行者一号二号……的轨迹。

网友:
接13楼。

所以,电路仿真软件,根本不需要先求微分方程的解再求数值解,而是直接求数值解。当然,这是近似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点你分析的还真不对,大学学过,但是感觉没学通。经常再看看,但是 基本没用上过

右边的那本就不说了。左边的那本当然是正经数学教材,可是,这本书里面肯定不会讲如何解麦克斯韦方程组,或者说不会讲如何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那本就不说了。左边的那本当然是正经数学教材,可是,这本书里面肯定不会讲如何解麦克斯韦方程组, ...

谢谢,教材只讲 常系统 线性 微分方程,面太小了。解决不了几个问题,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教材只讲 常系统 线性 微分方程,面太小了。解决不了几个问题,唉。

【教材只讲 常系统 线性 微分方程,面太小了。解决不了几个问题】

应该是【常系数】而非【常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材只讲 常系统 线性 微分方程,面太小了。解决不了几个问题】 应该是【常系数】而非【常系统】。 ...

对,常系数,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教材只讲 常系统 线性 微分方程,面太小了。解决不了几个问题,唉。

【教材只讲 常系统 线性 微分方程,面太小了。解决不了几个问题】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点你分析的还真不对,大学学过,但是感觉没学通。经常再看看,但是 基本没用上过

关于电路的仿真,不管怎么说,只是常微分方程,即只有一个自变量。例如RC电路(一阶)、LC电路(二阶)……电压电流等等都是时间的函数,也就是只有一个自变量时间。常微分方程总是比较简单的。

一个以上自变量的微分方程是偏微分方程,那就更复杂了。6楼右边那本书,讲的是麦克斯韦方程。麦克斯韦方程中电场磁场不仅仅是时间的函数,而且是空间的函数。所以麦克斯韦方程是偏微分方程组(而且是矢量方程组,写成标量的话是二十个方程)。

右边这本书,我估计也不会讲怎样解麦克斯韦方程组的,顶多介绍一两个特解(可能介绍一下平面波),就算到头了。

网友:
如果要仿真首帖电路,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首先,插座XQ处是个线圈,即读卡线圈。仿真时必须在此位置接入与读卡线圈电感量相同的电感。但这还不够,读卡时低频卡是靠近读卡线圈的,换言之卡内的线圈与读卡线圈之间具有一定磁耦合。所以仿真时插座XQ处应该是一个变压器,初级两端接在XQ两条线上,而且低频卡与读卡线圈之间有一定距离,低频卡内线圈与读卡线圈耦合并不紧。也就是这个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虽有磁耦合,但也存在相当大的漏感。这个变压器模型,仿真软件中未必有合适的。

网友:
其次,标注VC1处必是联接到了某个其它电路,这个电路肯定具有一定输入阻抗。仿真时必须在VC1与地之间接入这个阻抗。至于这个阻抗是多少,首帖图中并未表示出来,需要你根据全部电路图去推算,至少估计个差不多。

网友A:
最后,CARD_CLK处必须接入适当的信号。CARD_CLK像是单片机某引脚给出的信号,其频率由软件决定。那么仿真时必须在CARD_CLK处接入幅度适当频率也适当的矩形波。而且,首帖电路上电时C7C8C9两端电压都是零,需要过一段时间各电容才会充满电,因此仿真时要过一会儿再看各电容两端电压。当低频卡靠近读卡线圈时,读卡线圈与低频卡构成的变压器参数发生变化(耦合加强),电容C7C8C9两端电压也会变化,同样要等一会儿,并且需要注意C7C8C9两端电压如何变化。低频卡是会向读卡器发送数据的(将低频卡内部线圈短路),发送数据时C7C8C9两端电压也会变化,同样需要注意低频卡发送数据时C7C8C9两端电压如何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CARD_CLK处必须接入适当的信号。CARD_CLK像是单片机某引脚给出的信号,其频率由软件决定。那么仿真时 ...

非常感谢。电感是600uH, VC1  和 VC2 是两个电压取样点,直接接到MCU的引脚,在MCU内部经过电压比较器,判断两点电压高低,从而判断输入是0 或 1,并且可以得到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