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和射频板级电路在电路原理图上是一样的吗?他们的电路原理图仿真软件可以通用吗?

楼主:
邀请:@damiaa   @skywalker_lee   @topwon   @btty038   参与回复

ic和射频板级电路在电路原理图上是一样的吗?他们的电路原理图仿真软件可以通用吗?
可以理解为她们原理图都一样的画,就是实现版图不一样吗?

网友A:
对楼主提出的这么抽象的问题不好解答。但也勉为其难说一下。

射频IC肯定也是射频分立电路演变而来,只是更加密度小,而且稳定成熟,当然也有它的专利。

所以射频IC和射频分立电路从原理上讲都是射频电路。

但射频ic做产品更加容易和有保障。

软件仿真用的不多。

个人理解是 有一些是通用的。

但能仿真哪些器件和ic那也得先了解。有一些是厂家专门有针对性的。比如ti,adi等都会出一些芯片的仿真软件。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自行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提出的这么抽象的问题不好解答。但也勉为其难说一下。 射频IC肯定也是射频分立电路演变而来,只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