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ll格式问题

楼主:
我在官网下载了Quartusll,当我使用时发现了以下格式问题,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没理解您要表述的问题

这是原理图模式,可以通过转换HDL,生成verilog/VHDL,再进行编辑

网友B:
我的也有这种错位,显示不完全,但没你这个严重。后续也不影响综合烧录,就没有继续啊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这种错位,显示不完全,但没你这个严重。后续也不影响综合烧录,就没有继续啊管了。

这个可以通过调节电脑分辨率使其对齐,但是分辨率降低画质很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您要表述的问题 这是原理图模式,可以通过转换HDL,生成verilog/VHDL,再进行编辑

就是我的左侧栏和右侧的波形并不能一一对应,看着很难受

网友:
quartus模块图中模块文字显示不全_quartus显示不全-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m0_49917796/article/details/127389258

访问以上博客,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