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小网关|CH32V208--第一篇:搭建环境,初步入手

楼主:
一:说明

        关于CH32V208的测试,均为自己的使用过程,因个人水平有限,有失误的地方,敬请指导。

        本篇主要记录自己的开箱,以及环境安装好后的工具调试步骤。

二:烧录器部分

        2.1,烧录器为WCH-LinkE,该烧录器既支持RISC-V内核的MCU烧录,又支持ARM内核的MCU烧录;

                模式更改操作如下:

                首先,打开MounRiver Studio软件->下载配置->目标模式;

                其次,点击查询->选择“WCH-LinkRV”->应用;

                备注:烧录器的更多使用方式,请移步:https://www.wch.cn/downloads/WCH-LinkUserManual_PDF.html下载。

        2.2,两种模式的指示灯对比,如下(左图为烧录ARM内核MCU指示灯,右图为烧录RISC-V内核MCU指示灯):

        2.3,接线方式:
                开发板 -> 烧录器

                CLK -> SWCLK

                DIO -> SWDIO

                GND -> GND

                VDD -> 3V3

                TXD -> RX

                RXD -> TX

                接线如图所示:

                如果已经通过PC的USB口连接了开发板, 就不要连WCHLink VCC, 如果连了WCHLink VCC, 就不要接USB口。

三:程序部分

        3.1,功能说明:

                在rt-thread下,使一个LED灯连接到PA0引脚,观察引脚输出变化;并在主线程中周期打印。

        3.2,主要程序展示: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21/06/06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Copyright (c) 2021 Nanjing Qinheng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 Attention: This software (modified or not) and binary are used for
 * microcontroller manufactured by Nanjing Qinheng Microelectronics.
 *******************************************************************************/
#include "ch32v20x.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hw.h>
#include "drivers/pin.h"

/* LED0 */
#define LED_PIN  10   //PA0

/* main is just one of the threads, in addition to tshell,idle
 *    main is just an LED blinking, the main thread is registered in rtthread_startup,
 *    tshell uses the serial port to receive interrupts, and the interrupt stack and thread stack are
 *    used separately.Note that when entering an interrupt, the 16caller register needs to be pushed
 *    into the thread stack
 */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while(1)
	{
	    rt_kprintf("Welcome to eeworld!\r\n");
	    rt_thread_mdelay(1000);
	}
}

/*
 * @fn      pro_led_blink_thread_entry
 *
 * @brief    run thread
 *
 * @return   none
*/
void pro_led_blink_thread_entry(void *param)
{
    rt_pin_mode(LED_PIN, PIN_MODE_OUTPUT);

    while(1){
        rt_pin_write(LED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500);
        rt_pin_write(LED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500);
    }
}

/*
 * @fn      pro_led_blink_func
 *
 * @brief   create thread
 *
 * @return  RT_EOK/RT_ERROR
*/
int pro_led_blink_func(void)
{
    int ret = RT_ERROR;
    static rt_thread_t blink_thread = RT_NULL;

    // 动态创建线程
    blink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blink_thread",pro_led_blink_thread_entry,RT_NULL,1024,8,20);
    if(blink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blink_thread);
        ret = RT_EOK;
    }else{
        rt_kprintf("create blink_thread failed!\r\n");
        ret = RT_ERROR;
    }
    return ret;
}
INIT_APP_EXPORT(pro_led_blink_func);

        3.3,实验现象如下:

                3.3.1,周期打印现象,如下:

                3.3.2,LED灯运行现象,如下:

39a036c785e35dd890d71e798237f1e4_r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