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电压检测电路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电压检测电路中的PMOS BSS84坏的情况?导致通讯电压与电池实际电压低很多

网友A:
你怎么确定是PMOS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是PMOS坏掉了

万用表测MOS管的栅极和漏极之间的电压异常

取掉之后测栅极与漏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