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高质量电源芯片 - LDO

楼主:
大家用过的国产高质量的电源芯片 (LDO),并且购买方便的厂家有哪几家?之前用圣邦微的LDO,质量还行,但是有些型号在网上购买不太方便。

5VDC 降压到 4VDC@2A (峰值功耗最大0.85A),准备直接上LDO了,有没有靠谱的国产工业级LDO,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圣邦微的那个规格ldo网上买不方便

几个元件电商平台都有它家的ldo

网友A:
圣邦微的SGM2030系列

另外国产的可以到他们官网找一下
芯洲科技的LDO芯片SCT2A25/6,能持续输出电流2A,峰值输出电流4A

思瑞浦TPL8151系列LDO,支持2.75V到29V的宽输入电压,可以1.5A输出电流,工业级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圣邦微的SGM2030系列 另外国产的可以到他们官网找一下 芯洲科技的LDO芯片SCT2A25/6,能持续输出电流2A ...

白天时查了一下圣邦威的LDO SGM2208,但是网上显示没有现货。

等画电路图时再看一下,谢谢这么晚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