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屏电源端干扰解决

楼主:
串口屏电源端干扰解决

有一款理疗产品用到一块12V的串口屏,在理疗仪输出射频信号1M的时候,12V供电端会有一些干扰,加了磁珠、贴片电感、或者电解电容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滤波电容容值的增加,干扰的频率在降低,比如由原来的100Hz变为20Hz这样子,是不是容量加大到1000uF可以解决这个干扰的问题?现在用的是470uF的电解电容,有没有必要尝试其他电感量的贴片电感?(空间有限只能用贴片电感)串口屏12V供电端受到的干扰波形如图所示,请问有哪些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要多快好省

网友A:
 据说可以用低通滤波 电路 截止频率 100Hz。

网友B:
可能和12V电源有关,你换一个大功率的12V电源试验一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
隔离电源搞搞?

网友C:
应该先判断干扰是怎么进来的,是由电源耦合进来的话一般加大电容降低12V波动的影响,从楼主贴的图片来看,电压波动达到了1.48V,跌落的时间也很长,这个实在是太大了一些,该去看一下使用的12V电源在射频工作的时候输出功率是否足够,如果是射频的传导辐射干扰,一般是尖峰脉冲干扰,很难达到如此大而且持久的电压跌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能和12V电源有关,你换一个大功率的12V电源试验一下也许就好了。

用的是电池额  应该不存在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用低通滤波 电路 截止频率 100Hz。          &n ...

非常感谢版主的指导  直接用LC可以不?用T型号是不是效果更好

网友:
你说的隔离电源是啥意思?我现在用的是12V的电池 有微型的隔离模块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用低通滤波 电路 截止频率 100Hz。          &n ...

电感和电容的选型  还有哪些讲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先判断干扰是怎么进来的,是由电源耦合进来的话一般加大电容降低12V波动的影响,从楼主贴的图片来看, ...

你好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射频开启的时候就有  关断就没有

网友:
帮忙推荐一下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用低通滤波 电路 截止频率 100Hz。          &n ...

你好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  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用低通滤波 电路 截止频率 100Hz。          &n ...

这个电容的容量能加大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电池额  应该不存在电源的问题吧

你并联2块电池试验一下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  分享一下

据说 LTspice  可以  最上面的是图,器件值大小也没计算。要自己计算一下。

网友E:
重新进行PCB设计,看看是不是抗扰不够,地线处理上的问题。 总是哪里窜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并联2块电池试验一下效果。

你是判断为电池电流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据说 LTspice  可以  最上面的是图,器件值大小也没计算。要自己计算一下。

你这些值是没有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新进行PCB设计,看看是不是抗扰不够,地线处理上的问题。 总是哪里窜进去的。

如何测量 锁定出是PCB布线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些值是没有计算的?

没呢。截的别人的图。只是原理。你自己用这个电路搞过软件计算一下。

网友A:
message TEXTAREA textarea

刚才试了一下

  下面这个好像就滤波效果差些了

用个几十到十毫哼的电感+几百上千的电容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essage TEXTAREA textarea 刚才试了一下     下面这个好像就滤波效果差些了 &nbs ...

会直接把输出电源给拉低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用了47uh+1000u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直接把输出电源给拉低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用了47uh+1000uF的电容

供电充足吗?可以考虑用个大点的12V电源试试。

有时候电源供电不足会出现一些问题。板子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功率大,有时候小,大电容可以缓解这样的波动。这些好像是干扰,其实又不是。

网友:
从电源的电压波形看来,应该先解决电源的问题,增加电容容量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F:
产品是通过什么供电的?电池还是AC-DC?建议把电源部分电路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产品是通过什么供电的?电池还是AC-DC?建议把电源部分电路发出来看一下

电源部分就是直接用的三串锂电池12.6V给显示屏供电的  串口屏本身是有稳压模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