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仿真与设计--基于SPICE》 线性调压器及开关电源概念

楼主:
拜读了《开关电源仿真与设计--基于SPICE》书籍的部分内容,书中内容讲的很不错。但是书籍的测评内容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接下来会尽量按照书籍知识分享主要内容。

书籍的前面主要是讲解了开关电源的等效电路模型,滤波器设计以及不同的拓扑结构

1. 线性调压器

    a.    利用TL431和三极管搭建的电路讲解了线性调压器电路结构。如果考虑成本,产品设计中经常会用稳压二极管代替TL431,不过稳压二极管的温漂性能肯定不如TL431。

    b.    线性调压器的特点是输出纹波低,但是由于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功耗高,所以线性调压器主要是用作低功率产品。

2. 开关电源的概念 – 用开关变换功率,下面是电感中电流的三种工作模式

    a.    CCM,连续导通模式

    b.    DCM,非连续导通模式

    c.    BCM,边界或边界线导通模式

3. 控制电源方法

    a.    电压工作模式:误差电压直接驱动占空比

    b.    电流工作模式:通过电感峰值电流间接控制占空比

4. 降压变换器 – buck

    a.    功率率开关闭合导通期间电流回路

b.    功率开关截止断开期间电流回路

网友A:
不是测评吧,主要是共读,读了写读后感。比如看了某部分的内容,知道某个仿真怎么用,或者觉得哪里是比较重要的点可以详细写写。又或者看到哪个知识点觉得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容易搞混的可以也写写。再或者,有什么疑问或想法也可以写写。

要是楼主能实际动手做起来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测评吧,主要是共读,读了写读后感。比如看了某部分的内容,知道某个仿真怎么用,或者觉得哪里是比较重 ...

嗯嗯,应该是好书共读。一会用LTspice上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