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LED驱动电路分享,MOS管选型

楼主:
汽车LED前照灯驱动电源

LED汽车灯,是指车内外光源均采用LED技术,用来外部与内部照明。外部照明设备涉及热极限与EMC问题,同时还有卸载负载测试的许多复杂标准。

LED汽车灯适合于汽车电子的各种照明应用,包括大灯(远光灯和近光灯),雾灯,尾灯,刹车灯,转向信号灯,白天行车灯,踏板照明灯,仪表灯,牌照灯,车门灯,车内照明灯,示宽灯,导航,娱乐系统,背光灯及指示灯等。

有源纹波补偿Buck电路拓扑

由于电解电容随工作温度升高,寿命会大幅降低的特性,汽车前照灯受到发动机散热的影响将会明显的反馈在LED驱动电源电路使用寿命上,大大折损了LED照明系统的可靠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此电路在采用Buck电路作为开关电路完成高效电能转换时,用线性电路抑制电路纹波,实现可靠性高、寿命长的LED驱动。

LED灯整体电路

标准供电电压24V直流

LED型号XR-M3,额定功率30W,工作电流0.7A,

LED灯组静态等效电阻R为6.8Ω

电感L为220uH

辅助补偿电源电压为18V

功率开关选NMOS管

汽车LED驱动电路

以下提出一种高功率因数非隔离LED驱动电路,组合了逐流式功率因Buck-boost开关电源电路电路结构简单,同时满足LED驱动电源的高功率因数,高效率,符合电磁兼容EMC标准,高电流控制精度,高可靠性、体积小、成本低等一系列要求。

高功率因数非隔离LED驱动电路原理图

图中F1为保险丝,C3,C4,D2,D3,D4构成一个逐流式电路实现功率因数校正功能。逐流式电路提高整流电路功率因数的原理在于增大了整流电路的导通角,在输入交流电压大于峰值电压一半时,整流桥BD1就能导通,避免了传统不控整流电路只在交流电压峰值附近才能瞬间导通导致大的电流尖峰和波形畸变问题,从而降低了总谐波失真度,即THD。

经过逐流式电路后,由L1,L2,Q1,D1,C9构成的Buck-boost开关电源电路完成升降压和恒流输出功能,控制芯片U1实现Buck-boost开关电源电路的开关控制功能。电感L1, L2,L3通过磁芯T1相互耦合。

网友:
设计不错,如果能提供详细的理论分析和实际测试结果就更好了

另外,功率因数校正电路也是挺新奇的设计,工作原理可以详细介绍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