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MOC3061电路的2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楼主:
请假下,下面这个图的2个电阻是什么作用的?图中2个电阻我用330R电路可以正常使用,2个都换成3K3,还是照样可以使用,不明白这2个电阻的作用?

网友:
光耦后面连接一个双向可控硅,后面是交流240V

是一个过零来控制交流负载开关

这两个电阻可以根据MOC3041数据手册判断作用

网友A:
330欧的电阻作触发限流电阻,防止过大的电流损坏电路

360欧在防止误触发,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B:
第6脚  360欧  限制触发电流,第4脚330欧,下拉电阻,防止漏电流造成误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欧的电阻作触发限流电阻,防止过大的电流损坏电路 360欧在防止误触发,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为什么330R电阻可以起到限流作用?电流从HOT端进,通过双向可控硅流向LOAD(负载),不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6脚  360欧  限制触发电流,第4脚330欧,下拉电阻,防止漏电流造成误触发

两个电阻换成2K,或者3K,都能正常使用,这是为什么?

网友D:
看这个图你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阻换成2K,或者3K,都能正常使用,这是为什么?

触发级的电流和电压都有一定的范围。只要在范围内都可以动作。

但最好是在范围规定的中间一点。

不要走极端。避免不太可靠和有些器件不可靠工作。

网友E:
这个电路用了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用途,我都直接照手册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用了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用途,我都直接照手册抄,哈

这就对了。 我也经常这么干,抄着抄着 抄多了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图你就知道了。

还是看不懂啊,6脚的电阻是不是限制驱动电流的?  4脚的电阻是不是相当于一个下拉电阻,防止误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发级的电流和电压都有一定的范围。只要在范围内都可以动作。 但最好是在范围规定的中间一点。 不 ...

但是这个中间值很不好说啊,330R能用,5K也能用,那2~3K岂不是更中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330欧的电阻作触发限流电阻,防止过大的电流损坏电路 360欧在防止误触发,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就是这个作用,限流指的是限制光耦内部的可控硅流过电流。吸尘器和小家电这种双向可控硅电路很常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阻换成2K,或者3K,都能正常使用,这是为什么?

这个和可控硅的灵敏度有关系,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有一定的分散性,是有一定范围的,而且和温度有关,限流电阻要选合适,确保在最坏的情况也能触 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个作用,限流指的是限制光耦内部的可控硅流过电流。吸尘器和小家电这种双向可控硅电路很常见

330R电阻直接去掉也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可控硅的灵敏度有关系,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有一定的分散性,是有一定范围的,而且和温度有关,限流电 ...

但是怎么确定“确保在最坏的情况也能触发”,电阻往大阻值选,还是往小阻值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0R电阻直接去掉也可以啊

从电路功能上来讲,这个电阻是可以去掉的。以前设计过双向可控硅电路,单片机引脚串个电阻直接驱动可控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怎么确定“确保在最坏的情况也能触发”,电阻往大阻值选,还是往小阻值选?

这个要查看可控硅的文档,根据最大的触发电流来计算

网友:
问下大佬,330和360这两个电阻的功率和耐压如何选择?还有下个问题,如果负载是纯电阻,比如加热盘,那Rc(0.01u+39R)吸收电路,是否可以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