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仿真与设计--基于SPICE》 LTspice 仿真 - BUCK

楼主:
《开关电源仿真与设计--基于SPICE》,既然是基于SPICE的开关电源仿真与设计,那就上一个 LTspice 仿真 - BUCK,先用现有的spice module和仿真电路图库。最后再统一的建仿真模型和仿真电路图。

这个仿真电路是采用二极管续流的buck电路,尽管仿真中SW点的电压看不出振铃,但是实际电路设计中如果PCB layout质量不佳,此处必有振铃~~

网友A:
这是照着书上的电路图画的吗?振铃这个问题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呀》?

网友:
这个仿真电路在LTspice中可以调用,也可以此处下载

buck1.as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照着书上的电路图画的吗?振铃这个问题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呀》?

不是照着书上画的,一会照着书上画一个仿真电路并上传。

振铃是因为寄生感抗和容抗导致的振荡,DC-DC电路设计中面临和解决的问题,不过如果有设计经验,振铃基本不用担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照着书上画的,一会照着书上画一个仿真电路并上传。 振铃是因为寄生感抗和容抗导致的振荡,DC-DC ...

这样呀~~可以来分享分享在DCDC中怎么避免振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呀~~可以来分享分享在DCDC中怎么避免振铃问题~~

上传两张波形(刚工作时淌过的坑),同样的电路图,但是不同的PCB layout,SW点振铃的前后对比

振铃未改善之前,SW电压和输出电压:

振铃改善之后,SW电压和输出电压:

网友C:
怎么用这个软件做一个三相全桥仿真电路呢,库里面没有IGBT,而且怎么设定逻辑电路和驱动电路?

网友:
IGBT的仿真模型需要去原厂的官网找,自己做一个封装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用这个软件做一个三相全桥仿真电路呢,库里面没有IGBT,而且怎么设定逻辑电路和驱动电路?

逻辑电路和驱动电路就跟原理图绘制一样。可以设置电压源为方波输出,再经过gate driver驱动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