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同控制模式对逆变桥开关管通断时长和时序的影响?

楼主:
变频器在VF控制时,就是所谓的恒压频比,按照逆变桥的开关顺序,每次只有三个IGBT导通,恒压频比就是将需要调制的三相正弦波和载波生成pwm波,分别驱动逆变桥,是都是我理解的这样?

但是在矢量控制时,需要检测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将输出电流分成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然后根据电流控制逆变桥的通断,这个矢量控制是我理解的这样吗?

结合以上两种控制模式,逆变桥的开通关断始终是3个为一组,就是一个上两个下或者一个下两个上,交替导通,在不同控制模式下,控制逆变桥每一组开关管开通关段的时长和时序永远是一样的吗?只是导通的时机不一样?

网友:
问题比较多,估计是看论文看多了

网友:
不知道是否恰当,VF控制模式就像是骑一辆自行车。可以通过通过脚踏板的频率、或者说转动速度和力量电压,来控制自行车的速度。在低速时,要使劲蹬,就是变频器用劲蹬就是足够的电压来保持稳定,
高速快时,脚需要减少力量,只保持足够的速度就行

变频器的VF控制模式适用于对速度控制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场合,许多工业现场来说,VF控制已经足够满足需求,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矢量控制就像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的控制器,它很牛逼,能同时控制汽车的发动机的磁场和方向盘的转矩,
让汽车能快速加速和减速,还能转弯稳定,不像人开车点刹一下不稳定。

矢量控制就是现在的汽车高科技,由变频器内部的微控制器来实现,需要复杂的算法和计算。

网友:
逆变桥的开关管确实是按照一个上两个下或者一个下两个上的组合交替导通的

VF控制,电压和频率是一定的比例关系,PWM调制主要关注于生成与频率成正比的正弦波形。

矢量控制模式下,PWM调制需要根据实时的电流反馈进行调整,以精确控制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主要是为了更好适应MCU的编程控制,实现精确控制、和动态调整,涉及算法复杂。

网友:
没那么复杂,三相全桥拓扑驱动无刷电机时,同一时间是有一组半桥在PWM互补输出,另外一组对应的下桥导通。恒压频变,指的就是调占空比?一般在软件中设置好频率后,不会动态调整的

网友:
message TEXTAREA textarea

这篇文章是讲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的,内容相对简单些,但是有控制时序可以先看看

AN885 - 无刷直流(BLDC)电机基础.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