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压失速的原理和表现是什么?

楼主:
变频器在驱动电机在进行减速停机时,有可能在减速时间较短或者电机负载惯性较大的时候会把变频器母线电压抬升,这就有可能会导致母线电压达到过压失速阈值,请问过压失速的原理是什么,如果达到过压失速保护的阈值,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电压电流什么的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表现

  1. 电机启动困难:当变频器出现过压失速故障时,电机可能表现出启动困难的现象。
  2. 声音及异响:在电机启动或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声音大或伴随异响等异常表现。
  3. LED指示灯亮及故障代码:变频器出现参数不正常或失效时,会发出LED指示灯亮及显示故障代码。
  4. 电机加速度下降:出现过压失速故障时,电机的加速度会下降,并且各项参数都可能出现波动。

此外,过压失速故障的原因还可能与变频器输出电压过高或过低、反电动力作用增大或减小、电机转速反馈信号异常、电流传感器故障以及整机系统内部出现烧坏零部件或元器件等因素有关。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如需更详细或专业的解释,建议咨询变频器生产厂商或相关领域的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现: 电机启动困难:当变频器出现过压失速故障时,电机可能表现出启动困难的现象。 声 ...

变频器方面会有什么表现,母线电压高于过压失速阈值电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