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极性电容器的引脚极性怎么判别?

楼主:
由于有极性电容器有正、负之分,在电路中又不能乱接,所以在使用有极性电容器前需要先判别出正、负极。有极性电容器的正、负极判别方法如图2—9~图2—11所示。

方法一:对于未使用过的新电容,可以根据引脚长短来判别。引脚长的为正极,引脚短的为负极,如图2—9所示。

方法二:根据电容器上标注的极性判别。电容器上标“+”的引脚为正极,标“—”的引脚为负极,如图2—10所示。

方法三:用万用表判别。万用表拨到R×10k挡,测量电容器两极之间的阻值,正、反各测,每次测量时表针都会先向右摆动,然后慢慢往左返回,待表针稳100 F 定不移动后再观察阻值大小,两次测量会出现阻值一大一

小,如图2—11所示,以阻值大的那次为准,如图2—11(b)所示,黑表笔接的为正极,红表笔接的为负极。

网友:
有极性电容器的引脚极性判别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观察电容本身标识
    • 电容的外壳上有时会直接标注极性,通常使用“+”和“-”符号表示正负极。
    • 对于钽电容,外壳表面的横杠用来区分正负极,有横杠的一端为正极,另一端为负极。
  2. 观察电容引脚
    • 直插电解电容的引脚长度通常不一样,正极引脚较短,负极引脚较长。但需注意,这种方法并非绝对准确,因为有些电容的引脚长度可能设计成相同。
    • 贴片铝电解电容从底座看,钝角部分对应的引脚为正极,直边部分对应的引脚为负极。
  3. 观察壳体颜色
    • 对于直插电解电容,如果壳体有小区域的灰色部分,那么该部分对应的引脚为负极,另一端则为正极。
  4. 测量电容极性
    • 使用万用表或电容表测量电容的极性,正极的电容值通常比负极的电容值大。
  5. 测量电容的电压
    • 如果电容极性接反,当电路工作时,电容会发热,甚至可能爆炸。因此,可以使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等仪器测量电容的电压,以确保电容极性正确。
  6. 特殊电容类型
    • 螺栓型电解电容可以通过白色银边上的标注来区分正负极,有“+”号的是正极,有一字符号的是负极。
    • 钽电容与贴片二极管的表面类似但极性相反,有横杠的一端为正极。

在判别有极性电容器的引脚极性时,建议结合多种方法进行判断,以确保准确性。特别是当引脚长度相同或没有明显标识时,使用测量工具进行验证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
一般规律就是长正短负,或者贴片的一般都有标识,有的器件身上也会有标识

网友:
 问题是现在针式外用表,强电工们好像还在用,他们不怎么测量电容

大家现在拿的都是数字万用表,这个方法不行

网友:
方法一也不是很靠谱吧,比如如果我不小心把长引脚弄断了一截呢?

网友:
极性电容一般都能用方法二判断吧,感觉比方法三和方法一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