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Python编程快速上手(第2版)》阅读心得11、用GUI自动化控制键盘和鼠标(1)

楼主:
这是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本章节主要介绍的是怎么样用python控制电脑的键盘和鼠标。

同样地,需要先安装指定的模块才可以,该模块的名称是PyAutoGUI,安装过程可以参考前面章节的python模块安装方法,使用pip安装即可,这里略过。

首先PyAutoGUI模块可通过pyautogui.size()方法获取到当前计算机屏幕的尺寸信息,包括屏幕的宽度和高度。

import pyautogui

print(pyautogui.size())

运行结果:

Size(width=1366, height=768)

显示屏幕是1366 * 768

如果想要移动鼠标指针的位置,可以使用pyautogui.moveTo()方法和pyautogui.move()方法,moveTo()方法传入目标位置的在屏幕上的坐标(x,y)和移动的速度(duration),move()方法也类似,区别是move是相对当前的位置移动多少像素点,而不是绝对位置。

import pyautogui

# 打印屏幕尺寸
print(pyautogui.size())

for i in range(10):
    pyautogui.moveTo(100, 100, 0.25) # 鼠标移动到(100,100)的位置,移动时间0.25s
    pyautogui.moveTo(200, 100, 0.25) # 鼠标移动到(200,100)的位置,移动时间0.25s
    pyautogui.moveTo(200, 200, 0.25) # 鼠标移动到(200,200)的位置,移动时间0.25s
    pyautogui.moveTo(100, 200, 0.25) # 鼠标移动到(100,200)的位置,移动时间0.25s

for i in range(10):
    pyautogui.move(100, 0, 0.25) # 鼠标右移100像素点
    pyautogui.move(0, 100, 0.25) # 鼠标下移100像素点
    pyautogui.move(-100, 0, 0.25) # 鼠标左移100像素点
    pyautogui.move(0, -100, 0.25) # 鼠标上移100像素点

运行后,可以看到鼠标自动在屏幕上移动。

另外,还可以通过position()方法获取鼠标指针当前的坐标。

import pyautogui

# 使用position()获取x,y的坐标
print(f'鼠标位置: {pyautogui.position()}')
# 使用.x获取坐标的x值
print(f'鼠标x位置: {pyautogui.position().x}')
# 使用下标获取坐标的y值
print(f'鼠标y位置: {pyautogui.position()[1]}')

运行结果:

网友A:
用pip install pyautogui as agi

然后试用了一下,蛮好用的

谢谢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ip install pyautogui as agi 然后试用了一下,蛮好用的 谢谢兄弟!

确实挺好用的,后面还有更强大的功能,昨天手抖了点击了发布,所以只写了一小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挺好用的,后面还有更强大的功能,昨天手抖了点击了发布,所以只写了一小部分

期待兄弟后续好文!!!

跟着你日拱一卒呀。。。。。。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兄弟后续好文!!! 跟着你日拱一卒呀。。。。。。哈哈哈

日拱一卒,哈哈,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