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编程快速上手——让繁琐工作自动化》3、Python字典

楼主:
3、字典

    Python字典(dictionary)是一种可变的数据结构,用于存储键值对。字典中的每个键都是唯一的,并且与某个值相关联。通过键,可以实现检索、更新或删除与之关联的值。功能用法上趋同C/C++中的结构体变量。

(一)dict():创建一个空字典或根据给定的键值对创建字典。

    dict1 = dict()

    dict1= dict(a=1, b=2, c=3)

(二)len(dict):返回字典中的键值对数量。

    dict1 = {'a': 1, 'b': 2, 'c': 3}

    print(len(dict1))

    # 输出:3

(三)dict.keys():返回一个包含字典所有键的视图对象。

    dict1 = {'a': 1, 'b': 2, 'c': 3}

    print(dict1.keys())

    # 输出:dict_keys(['a', 'b', 'c'])

(四)dict.values():返回一个包含字典所有值的视图对象。

    dict1 = {'a': 1, 'b': 2, 'c': 3}

    print(dict1.values())

    # 输出:dict_values([1, 2, 3])

(五)dict.items():返回一个包含字典所有键值对的视图对象。

    dict1 = {'a': 1, 'b': 2, 'c': 3}

    print(dict1.items())

    # 输出:dict_items([('a', 1), ('b', 2), ('c', 3)])

(六)dict[key]:通过键获取对应的值。如果键不存在,将引发KeyError异常。

    dict1 = {'a': 1, 'b': 2, 'c': 3}

    print(dict1['a'])

    # 输出:1

(七)dict[key] = value:通过键设置对应的值。如果键不存在,将添加该键值对。

    dict1 = {'a': 1, 'b': 2}

    dict1['c'] = 3

    print(dict1)

    # 输出:{'a': 1, 'b': 2, 'c': 3}

(八)del dict[key]:删除字典中指定的键值对。如果键不存在,将引发KeyError异常。

    dict1 = {'a': 1, 'b': 2, 'c': 3}

    del dict1['b']

    print(dict1)

    # 输出:{'a': 1, 'c': 3}

(九)key in dict:检查字典中是否存在指定的键。

    dict1 = {'a': 1, 'b': 2, 'c': 3}

    print('a' in dict1)

    print('d' in dict1)

    # 输出:True

    # 输出:False

(十)dict.get(key, default):通过键获取对应的值。如果键不存在,返回指定的默认值,而不是引发异常。

    dict1 = {'a': 1, 'b': 2}

    print(dict1.get('c', 0))

    # 输出:0

网友A:
别说dict.get还真没有用过,感谢大佬的详细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说dict.get还真没有用过,感谢大佬的详细分享!

老大,只是个相对鸡肋的方法。。。。。

如果get到key,就显示key,如果get不到,就用default替代返回,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