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编程快速上手——让繁琐工作自动化》4、Python列表

楼主:
4、Python列表

    在Python中,列表(List)是一种可变的数据类型,它可以包含任意数量的项目,这些项目可以是不同类型的数据,如整数、浮点数、字符串、甚至是另一个列表(即列表的嵌套)。列表中的数据项用逗号分隔,整个列表由方括号包围。列表是有序的集合,可以通过索引来访问和修改其中的元素。

(一)创建列表

    list1 = [1, 2.3, 'hello', True, [1, 2, 3]]

(二)访问列表元素

    first_element = list1[0]

    print(first_element)

    last_element = list1[-1]

    print(last_element)

    # 输出: 1

    # 输出: [1, 2, 3]

(三)修改列表元素

    list1[0] = 'new_element'

    print(list1)

    # 输出: ['new_element', 2.3, 'hello', True, [1, 2, 3]]

(四)添加和删除元素

    list1.append('another_element')

    print(list1)

    list1.remove('hello')

    print(list1)

    del list1[1]

    print(list1)

    # 输出: ['new_element', 2.3, 'hello', True, [1, 2, 3], 'another_element']

    # 输出: ['new_element', 2.3, True, [1, 2, 3], 'another_element']

    # 输出: ['new_element', True, [1, 2, 3], 'another_element']

(五)列表裁剪

    sub_list = list1[1:3]

    print(sub_list)

    # 输出: [True, [1, 2, 3]]

(六)列表排序

    list1.sort()

    print(list1)

    list1.sort(reverse=True)

    print(list1)

    # 输出: [[1, 2, 3], 'another_element', 'new_element', True]

    # 输出: [True, 'new_element', 'another_element', [1, 2, 3]]

网友A:
列表的操作,都复习了一遍,python使用人数排名,那不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列表的操作,都复习了一遍,python使用人数排名,那不是假的!

python应用函数还是多的,怪不得方便,C/C++的话就只能改造字符匹配函数了来实现了,一个两个python直接独立封装了

网友:
嗯嗯嗯,快速浏览一遍列表的基础内容。。。。。

没有看到列表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