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编程快速上手——让繁琐工作自动化》5、字符串操作

楼主:
5、字符串操作

(一) 创建字符串

    str1 = "Hello, EEWorld! This is a Python string."

(二) 连接字符串

    str1  = "Hello" + " " + "EEWorld"

    print(str1)

    # 输出: Hello EEWorld

(三) 裁剪操作

    substring = str1[6:12]

    print(substring)

    # 输出: EEWorld

(四) 查找子字符串

    index = str1.find("EEWorld")

    print( index)

    # 输出: 6

(五) 替换子字符串

    replace = str1.replace("EEWorld", "World")

    print(replace)

    # 输出: Hello, World! This is a Python string.

(六) 分割字符串

    split_string = str1.split(" ")

    print("Split string:", split_string)

    # 输出: [Hello, EEWorld!, 'This', 'is','a','Python','string.']

(七) 大小写转换

    lower_string = str1.lower()

    upper_string = str1.upper()

    print(lower_string)

    print(upper_string)

    # 输出: [hello, eeworld!, 'this', 'is','a','python','string.']

    # 输出: [HELLO, EEWORLD!, 'THIS', 'IS','A','PYTHON','STRING.']

(八) 判断字符串是否以特定子串开始或结束

    start = str1.startswith("Hello")

    end = str1.endswith("string.")

    print(start)

    print(end)

    # 输出:True

    # 输出:True

(九) 判断字符串是否只包含字母或数字

    is_alpha = str1.isalpha()

    is_num = str1.isnumeric()

    print(is_alpha)

    print(is_num)

    # 输出:True

    # 输出:False

网友A:
这些操作,有些用过,有些如以什么开头的string.startswith确实第一次听到,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操作,有些用过,有些如以什么开头的string.startswith确实第一次听到,感谢大佬的分享。

要C/C++的话就只能改造字符匹配函数了来实现了,python独立封装了一些小功能函数,查手册直接调用就行了,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C/C++的话就只能改造字符匹配函数了来实现了,python独立封装了一些小功能函数,查手册直接调用就行了 ...

非常感谢你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