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板创建的问题

楼主:
闲来无事,想再了解一下AD,于是想先做一个模板,发现了一个问题,描述如下

在A电脑上做好原理图模板后,打开创建文件一切正常;但是将新模板在B电脑上打开,由于B电脑上没有logo的图片路径,导致B电脑上原理图中没有显示logo图片,只剩下一个logo图片的路径,这个路径正是A电脑上的logo存在的路径。

这种情况下,如何让logo锁定,不随电脑变化而变化

网友A:
路径选择相对路径,绑在你对应模版的文件包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径选择相对路径,绑在你对应模版的文件包里面

不是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径选择相对路径,绑在你对应模版的文件包里面

你是指把logo图片放在模板文件里面一起?

网友A:
对啊。你要想B电脑上打开模板,肯定是把模板也搬到B电脑上吧,这个时候你的logo跟模板放在一起,路径设置相对路径,就设logo在模板文件夹这里呗,这样在B电脑上打开模板同样的logo路径没变化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啊。你要想B电脑上打开模板,肯定是把模板也搬到B电脑上吧,这个时候你的logo跟模板放在一起,路径设置 ...

这个问题解决了,

方法是首先编辑一个原理图文件格式是XXXX.SCHDOC,然后编辑这个原理图文件,将图片直接拖到AD里面(简单粗暴),注意不是点击工具栏里面那个放置图片的就是硬拖进AD,然后点击保存文件将文件保存为XXXX.SCHDOT文件(保存的时候在文件格式栏可选的),这样在创建好模板后,用这个模板创建一个文件,那么该文件复制到任何其它电脑上再打开,图片就正常显示,不会再显示图片路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解决了, 方法是首先编辑一个原理图文件格式是XXXX.SCHDOC,然后编辑这个原理图文件,将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