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电流有效值的原理?

楼主:
电流钳将采集到的电流信号传给示波器,示波器进行AD采样显示在屏幕上,同时示波器的测量参数能够显示测量波形的有效值,但是针对这种不是正弦波的波形得到的有效值,不知道和真实的有效值有多大的差距?所以就有两个问题请教

计算有效值是在采样过程阶段还是在哪个阶段?具体是怎么计算的?逐周期计算还是怎样计算?

有效值是根据什么计算的,是根据热效应相等原理计算的吗?

网友A:
【计算有效值是在采样过程阶段还是在哪个阶段?具体是怎么计算的?逐周期计算还是怎样计算?】

不是在采样过程阶段,而是在采样至少一个周期之后才能够进行计算。

具体计算,是各点电流值平方求和再求平均再开方,也就是说,和定义完全一样。

网友:
【有效值是根据什么计算的,是根据热效应相等原理计算的吗?】

是根据有效值定义计算的。当然也就是根据发热相等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计算有效值是在采样过程阶段还是在哪个阶段?具体是怎么计算的?逐周期计算还是怎样计算?】 不是在采 ...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很慢,假设正常运行频率50hz,周期就是0.02秒,这个速度在电路中是相当慢的,如果某一时刻电流发生很大突变,会不会来不及?我想的是在变频器电流检测中,如果发生短路,电流就是几十个微妙级的时间,这个和周期的有效值该怎么区分?

还有就是如果在电流检测的过程中,周期发生变化,嵌入式内部是如何定义这个周期,进而根据周期求有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很慢,假设正常运行频率50hz,周期就是0.02秒,这个速度在电路中是相当慢的,如果某一时 ...

【如果在电流检测的过程中,周期发生变化,嵌入式内部是如何定义这个周期,进而根据周期求有效值?】

本来有效值就是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功率定义的。故障时电流不是周期函数,所以也谈不上周期,也就谈不上有效值,只能说某段段时间内的瞬时值、峰值、平均值等,也从来没有某个设备或者某个器件发生故障时说有效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很慢,假设正常运行频率50hz,周期就是0.02秒,这个速度在电路中是相当慢的,如果某一时 ...

电力系统中,输电线发生接地或者相间短路之类故障时,从来不说有效值,只说瞬时值、峰值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很慢,假设正常运行频率50hz,周期就是0.02秒,这个速度在电路中是相当慢的,如果某一时 ...

【如果某一时刻电流发生很大突变,会不会来不及?】

此时有效值定义已经不满足周期函数的条件,故谈论有效值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很慢,假设正常运行频率50hz,周期就是0.02秒,这个速度在电路中是相当慢的,如果某一时 ...

典型的非周期电流是雷击。你什么时候见过测试设备说雷击电流的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