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和 运动控制器 的高速IO设计

楼主:
有没有坛友在 PLC 和 运动控制器 上设计高速IO来采集AB相差分脉冲 (采集手摇轮脉冲发生器的脉冲信号,判断手摇轮的方向和速度),请问是不是都采用传统的高速光耦方案?

运动控制器在linux的基础上移植 softplc runtime 后,高速IO采集的执行时间大概多少?

网友A:
传统的高速光耦方案是一种成熟的方法,可以考虑

SoftPLC Runtime是开源的PLC软件,可以试试在Linux上移植和运行。

高速IO采集的执行时间大概多少,还是试验一下才能判定,因为高速IO采集的执行时间取决于多种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高速光耦方案是一种成熟的方法,可以考虑 SoftPLC Runtime是开源的PLC软件,可以试试在Linux上移 ...

目前打算就用高速光耦做高速IO,用来采集AB相差分脉冲了(手摇轮)

并且也就是在linux上移植的SoftPLC runtime,类似codesys

之前的控制器(CPU性能较弱,单核800MHZ)采用普通光耦,IO采集的执行时间要几十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