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短接片实现两种或者多种电压等级输出?

楼主:
电机编码器供电种类有5V的12V的和24V的,如果每一个电压等级都配备一张编码器卡的话,有点费事,如果可以在一张编码器上实现两种电压等级提供给编码器,遇到两个不理解的地方?

1、这个电源是给编码器供电的,只用一个短接片就实现两个电源电压等级的输出,应该是那种三端线性稳压器改变基准电压的原理?

2、编码器上隔离通道使用的隔离芯片是用的什么方法隔离?常用的芯片有哪些?

网友A:
我也是刚学这些,你说的这些我也不懂,所以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学这些,你说的这些我也不懂,所以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还有一个问题,供电电源可以说是给编码器单独供电的,但是编码器返回信号也是和电压等级几乎相等的,那么编码器卡怎么支持多种电压等级的信号输入?

网友:
要看一下采用哪种编码器,或者是编码器是否支持宽电压输入。如果编码器的通信电平跟控制器不一样,肯定得加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编码器的输入电压范围在规格书中就有,下面是海德汉的编码器规格书中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