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源电路的Lo是个什么电感?

楼主:
请教:这个电源电路的Lo是个什么电感啊,工模电感不是这样的符号吗

网友A:
这个东西,就是具有磁耦合的两个绕组,可以看做是变压器,用于一定条件下从Buck电路中取得主电路以外的一路独立电源。与共模电感不同,两个绕组用线粗细不一定一样,匝数也不一定一样。这属于Buck电路的一种特殊用法。

网友B:
芯片的数据手册上有写,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数据手册上有写,仔细看。

  手册是这么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就是具有磁耦合的两个绕组,可以看做是变压器,用于一定条件下从Buck电路中取得主电路以外的一路 ...

有磁耦合的两个绕组,可以看做是变压器

不知道和普通的功率电感是否一样

电路符号看是不是反激变压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磁耦合的两个绕组,可以看做是变压器 不知道和普通的功率电感是否一样 电路符号看是不是反激变压 ...

【不知道和普通的功率电感是否一样】

普通功率电感仅有一个绕组,此处有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磁耦合的两个绕组,可以看做是变压器 不知道和普通的功率电感是否一样 电路符号看是不是反激变压 ...

【电路符号看是不是反激变压器的那种?】

电路符号和单个次级的反激变压器是相同的,但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往往具有多个次级绕组,那当然电路符号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