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最远传输距离能达到多远?

楼主:
变频器的键盘用网线操作,这种情况下网线支持的最大距离是多少?应该是422通信协议?

再者用网线作为物理传输介质的通信,传输距离还与什么因素有关?

400m我反正都接过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A:
用的应该带屏蔽层的网线吧

网友A:
网线分五类、六类线,在100Mb/s传输速率下,其最大传输距离约100米

以太网协议应该是有规定,用非屏蔽双绞线数据传输时的最大距离

网友:
温度和湿度肯定要影响了

还有,网线为什么要双绞呢,
就是为了抵消电磁波的影响,减少串扰

所以串扰,延时也是因素

网友:
主要看你对于信号质量的要求和网线衰减,百米左右一般就不咋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线分五类、六类线,在100Mb/s传输速率下,其最大传输距离约100米 以太网协议应该是有规定,用非屏蔽双 ...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用的家用网线,最早之前是用电话线改造的那种,信号是怎么传输进家庭网络的,这个距离是多少?

现在的网络是用光纤传输的,然后再用光猫和路由器转换成电信号,这个用网线传输的距离是比较近的

网友C:
都有specification的吧。。。。学网络课程时,对同轴电缆50欧和75欧有非常具体的描述,100-150米

5类和6类双绞线好像有个百米限定吧,否则存在信号衰减吧?

这个知识还没有那么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应该带屏蔽层的网线吧

超六类带屏蔽和一字骨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有specification的吧。。。。学网络课程时,对同轴电缆50欧和75欧有非常具体的描述,100-150米 5类和6 ...

具体就是网络课程这门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用的家用网线,最早之前是用电话线改造的那种,信号是怎么传输进家庭网络的,这个距离 ...

不知道楼主赶上用过没有,最早家庭上网是电话线,那时叫ADSL

ADSL技术允许数据通过现有的电话线传输,且不会干扰电话服务。ADSL的传输距离理论上可以达到5公里左右,实际上根本达不到

网友:
网线,如五类、超五类、六类等网线,传输电信号时,一般来说在 100 米内可以保证较好的信号质量,在综合布线规范中,也明确要求水平布线不能超过90米,链路总长度不能超过100米

网线传输100米就是一个极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六类带屏蔽和一字骨架的

网友:
屏蔽层是和水晶头的金属壳接在一起的

网友:
虽然变频器上用水晶头和网线连接的面板(小键盘),但并不是Ethernet,而是RS485信号。传统变频器上主要是RS485,RS422用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用的家用网线,最早之前是用电话线改造的那种,信号是怎么传输进家庭网络的,这个距离 ...

家用网线看起来几十米都有,这是以牺牲网线传输速率为代价的。100M的宽带,真正接到终端设备,至少得砍成1/8。

网友:
400m我反正都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