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083RC】学习笔记10(温湿度计)

楼主:
1:温湿度模块DHT22

DHT22也称AM2302,是一款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如下图:

image-20240606202953159

检测范围:

温度范围:-40-80℃ ±0.5℃
湿度范围:20-90%RH ±2%RH

2:引脚定义:

image-20240606203118357

3:工作时序

image-20240606203218439

记住,读取数据的时候,前2个字节是湿度,后面才是温度。

具体的数据是:向DHT22读取温湿度数据时,DHT22是返回的是一个40位的数据,bit39-bit31表示湿度高位,bit30-bit23表示湿度低位,bit23-bit16表示温度高位,bit15-bit8表示温度低位,bit7-bit0表示校验位,

4:代码编程

#define DHT22_PORT GPIOB
#define DHT22_PIN GPIO_PIN_2
#define DHT22_CLOC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void DHT22_DQ_OUT(uint8_t BitValue)
{
HAL_GPIO_WritePin(DHT22_PORT, DHT22_PIN, (GPIO_PinState)BitValue);
}
#define DHT22_DQ_IN HAL_GPIO_ReadPin(DHT22_PORT, DHT22_PIN)
void DHT22_IO_OUT(void)
{
DHT22_CLOCK_ENABLE(); // 使能GPIOB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定义结构体配置GPIO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设置GPIO模式为开漏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 内部上拉电阻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 设置GPIO速度为高速
GPIO_InitStruct.Pin = DHT22_PIN; // 设置引脚
HAL_GPIO_Init(DHT22_PORT, &GPIO_InitStruct);// 初始化GPIO
}
void DHT22_IO_IN(void)
{
DHT22_CLOCK_ENABLE(); // 使能GPIOC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定义结构体配置GPIO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 设置GPIO模式为开漏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 内部上拉电阻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 设置GPIO速度为高速
GPIO_InitStruct.Pin = DHT22_PIN; // 设置引脚
HAL_GPIO_Init(DHT22_PORT, &GPIO_InitStruct);// 初始化GPIO
}
//复位DHT22
void DHT22_Rst(void)
{
DHT22_IO_OUT(); //SET OUTPUT
DHT22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1); //
DHT22_DQ_OUT(1);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22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22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int8_t DHT22_Check(void)
{
uint8_t retry=0;
DHT22_IO_IN();//SET INPUT
while (DHT22_DQ_IN&&retry<100)//DHT22会拉低80us左右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22_DQ_IN&&retry<100)//DHT22拉高后会再次拉高80us左右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22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int8_t DHT22_Read_Bit(void)
{
uint8_t retry=0;
while(DHT22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22_DQ_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DHT22_DQ_IN)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22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int8_t DHT22_Read_Byte(void)
{
uint8_t i,dat;
dat=0;
for (i=0; i<8; i++)
{
dat<<=1;
dat|=DHT22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22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int8_t DHT22_Read_Data(unsigned short *temp,unsigned short *humi)
{
uint8_t buf[5];
uint8_t i;
DHT22_Rst();
if(DHT22_Check()==0)
{
printf("111");
for(i=0; i<5; i++) //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22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if((buf[2]&0x80)==0x80)
{
buf[2] = buf[2]&0x7F;
printf("buf[2]=%x",buf[2]);
}
*humi=(uint16_t)buf[0]<<8|buf[1];
*temp=(uint16_t)buf[2]<<8|buf[3];
}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22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22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int8_t DHT22_Init(void)
{
DHT22_CLOCK_ENABLE(); // 使能GPIOB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定义结构体配置GPIO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 设置GPIO模式为开漏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 内部上拉电阻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 设置GPIO速度为高速
GPIO_InitStruct.Pin = DHT22_PIN; // 设置引脚
HAL_GPIO_Init(DHT22_PORT, &GPIO_InitStruct);// 初始化GPIO
DHT22_DQ_OUT(1);
DHT22_Rst(); //复位DHT22
return DHT22_Check();//等待DHT22的回应
}

最终结果视频: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温湿度显示

网友:
读取数据的时候,前2个字节是湿度,后面才是温度。好吧

但是,这个图片没显示出来

网友:
    • void DHT22_IO_IN(void)
    • {
    • DHT22_CLOCK_ENABLE(); // 使能GPIOC时钟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定义结构体配置GPIO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 设置GPIO模式为开漏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 内部上拉电阻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 设置GPIO速度为高速
    • GPIO_InitStruct.Pin = DHT22_PIN; // 设置引脚
    • HAL_GPIO_Init(DHT22_PORT, &GPIO_InitStruct);// 初始化GPIO
    • }
    • 在单总中,这里最好直接给寄存器写入就行了,不然占用时间段比较长。

网友:
md格MD格式网址转URL连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DHT22_IO_IN(void) { DHT22_CLOCK_ENABLE(); // 使能GPIOC时钟 GPIO_InitTypeDef ...

有道理,下次修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