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入口处抑制电压电流毛刺的电阻总炸,请教一下为什么?

楼主:
RT,使用的电源芯片是屹晶微的EG1192L,VCC是24V或48V。

入口处使用一个1欧姆 1210 0.5W的贴片电阻抑制电压电流毛刺,但是在客户使用中出现了多次电阻表面三防漆高温发黄,测量阻值约5k的情况,在高低温冲击测试和室温测试中均有出现,高低温冲击测试中出现概率较大,请教一下原因可能是什么?谢谢

另外附上波形

黄色-VCC输入  浅蓝-15V输出   深蓝-经过R55的电流

网友:
喷涂过三防漆的电路板,在高温环境下可能会分解或者是变色

网友:
标题" 电源芯片入口处抑制电压电流毛刺的电阻总炸"

这种是入口处的电阻炸裂或损坏,这就是电路设计问题了,与过电流、过电压、热设计不当,包括机械应力等有关

网友:
电压毛刺可能会在电阻上产生瞬态高电压,超出电阻的最大电压承受范围
是不是有外部的电磁干扰,使导致电压或电流异常。
看来用1欧姆的电阻来抑制电压电流毛刺好像不恰当

网友:
建议,

换一下三防漆,耐热性能好的。
再研读一下EG1192L手册,或和官网技术沟通电路是否设计不当
确认用的电阻是否能够承受设计的电流。
实际电路散热考虑了没有

网友A:
硬件设计的问题,不应该放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设计的问题,不应该放电阻。

请问什么呢?

我的理解是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会在pcb走线的寄生电感上产生高电压,可能超过芯片的最大耐压值导致芯片损坏,并且加一个电阻还可以抑制一下上电后的LC振荡。

网友:
很可能是电阻功率不够,过热造成的,换功率更大的电阻

网友:
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会在pcb走线的寄生电感上产生高电压,可能超过芯片的最大耐压值导致芯片损坏,----------PCB寄生电感非常小,对于电源类芯片的输入可以忽略。

并且加一个电阻还可以抑制一下上电后的LC振荡。--------DC芯片加一个电阻反而有坏的作用。DC芯片哪有什么LC振荡。

我是硬件工程师,一看你这个电路就知道,一定是硬件新手干画的。

网友:
首先不建议串电阻;其次一定要这么干,也不能串普通的厚膜电阻,需要耐操的合金电阻;再次,你测浪涌电流的时候要把电路电容电放完,电流探头带宽要大,示波器要全带宽不要开带宽限制,输入电压源上升斜率要够快,最后是先开启直接热插拔;最后,可以根据输入电容能量粗略估算电阻损耗,按电阻脉冲功率曲线看选型是否合理。

网友:
如果是多个电压轨,电阻可以换为电感或者磁珠。或者这个电阻采用surge type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