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反接

楼主:
   这个防反接电路用这个mos管接80A的负载够余量吗,实测PCB部分地方超过110℃,不知道是PCB布局不好还是芯片余量不够,这么大的电流布局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如果管子不够余量,大佬们可否给个建议

网友A:
这四个MOS管采取了什么散热措施?例如加了多大面积多大厚度何种材质的散热片?

网友B:
实测PCB局部温度超过110℃,可能是散热不足,或设计不当导致的

MOS管在额定电流下工作仍然导致温度过高,
是不是要考虑更换更大余量的管子

网友:
80A这个大,PCB开窗后,铜皮镀锡,过大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四个MOS管采取了什么散热措施?例如加了多大面积多大厚度何种材质的散热片?

铜厚加了2盎司,有可能4个管子没有对称布局,分配不平均,导致温度过高,更改一板看看散热会不会好点,同时利用接线柱端散热,过孔导热到另外一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测PCB局部温度超过110℃,可能是散热不足,或设计不当导致的 MOS管在额定电流下工作仍然导致温度过高 ...

这个方案也在进行,只是有点想不明白这种发热量怎么通过计算进行提前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厚加了2盎司,有可能4个管子没有对称布局,分配不平均,导致温度过高,更改一板看看散热会不会好点,同 ...

假定每个管子3毫欧,电流平均分配,每个管子20A,那么仅仅是管子内阻上的损耗就是1.2W。这还没有考虑电路板铜箔上的损耗。每个管子1.2W,四个管子就是近5W,已经相当不小。建议管子加上散热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铜厚加了2盎司,有可能4个管子没有对称布局,分配不平均,导致温度过高,更改一板看看散热会不会好点,同 ...

80A这么大电流,我认为根本就不应该上电路板。你看看交流电焊机手柄线有多粗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也在进行,只是有点想不明白这种发热量怎么通过计算进行提前评估

80A 电流,发热会很大

单靠印制板增加铜箔措施远远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80A这么大电流,我认为根本就不应该上电路板。你看看交流电焊机手柄线有多粗就知道了。

说的对,如果是长时间工作,不应该上电路板,如果短时间工作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说的对,如果是长时间工作,不应该上电路板,如果短时间工作还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问题:80A这么大的电流,为什么要防反接?防反接电路要成本,也增加体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问题:80A这么大的电流,为什么要防反接?防反接电路要成本,也增加体积的。

80A这么大的电流,为什么要防反接?防反接电路要成本,也增加体积的。---------是的,但是个别产品必须12V大电流还必须防反接,我就知道一款产品,汽车充电宝启动器,充电宝大小,12V电压,输出电流几秒内要达到上百安培,还必须上防反接,要不某些小白接反会炸的。你可以某东搜索“汽车应急启动电源12v户外车载打火搭电宝电瓶充电器便携式充电宝 YJ2【智能款】安全防反接”

网友:
接口上防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厚加了2盎司,有可能4个管子没有对称布局,分配不平均,导致温度过高,更改一板看看散热会不会好点,同 ...

改了板子温度的确还那么高,改善不了什么,特别加上外壳后空气不流通,温度更高了,这个大的电流用Pmos管损耗也很大,有没有什么器件可以代替这个Pmos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0A这么大电流,我认为根本就不应该上电路板。你看看交流电焊机手柄线有多粗就知道了。

不上电路板还有什么方法,或者选用其他器件?Pmos管功耗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电路板还有什么方法,或者选用其他器件?Pmos管功耗很大

不上电路板还有什么方法

背一根粗导线、粗铜线,做好绝缘也是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