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eBeetle 2 ESP32 C6】I2C接口的通讯测试与GUI显示

楼主:
测试介绍
ESP32C6的IIC和S3的系列没有太大的变化,乐鑫团队的编程对于ESP32的系列是相似的。本次测试原本使用I2C接口的SSD1306显示屏作为测试目标。原本计划使用GC9A01,但是发现esp32C6没有GUI外设,而且SPI的接口内存也不足,后来改为ssd1306了。
OLED 屏的接口可以是SPI或IIC,本次测试使用的是IIC接口,开发板使用的是FireBeetle 2 ESP32C6 开发板,使用的引脚为IO20,IO19,使用I2C控制器,速率100Khz
硬件连接
IO20 <-------------> SCL , SSD1306 SCL
IO19 <-------------> SDA , SSD1306 SDA
SSD1306的电源供电为VCC = 3.3V。
测试程序与过程
使用面包板将开发板和SSD1306连接,然后将C:\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5.2.1\examples\get-started\hello_world,的helloworld的测试程序拷贝到测试目录。
将测试程序main.c修改如下: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river/gpio.h"
#include "driver/i2c.h"
#include "esp_err.h"
#include "esp_log.h"
#include "freertos/task.h"
#include "sdkconfig.h"
#include "ssd1366.h"
#include "font8x8_basic.h"
#define SDA_PIN GPIO_NUM_19
#define SCL_PIN GPIO_NUM_20
#define tag "SSD1306"
void i2c_master_init() {
i2c_config_t i2c_config = {
.mode = I2C_MODE_MASTER,
.sda_io_num = SDA_PIN,
.scl_io_num = SCL_PIN,
.sda_pullup_en = GPIO_PULLUP_ENABLE,
.scl_pullup_en = GPIO_PULLUP_ENABLE,
.master.clk_speed = 100000,
.clk_flags = I2C_SCLK_SRC_FLAG_FOR_NOMAL
};
i2c_param_config(I2C_NUM_0, &i2c_config);
i2c_driver_install(I2C_NUM_0, I2C_MODE_MASTER, 0, 0, 0);
}
void ssd1306_init() {
esp_err_t espRc;
i2c_cmd_handle_t cmd = i2c_cmd_link_create();
// 向 I2C 总线发送启动信号,表示一个新的传输事务即将开始。
i2c_master_start(cmd);
// 写入一个字节到 I2C 总线。这里使用 OLED 模块的 I2C 地址,左移一位并加上写入标志,指示写入操作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OLED_I2C_ADDRESS << 1) | I2C_MASTER_WRITE, true);
// 写入 OLED 控制命令流的字节,表示后续的字节是控制命令。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OLED_CONTROL_BYTE_CMD_STREAM, true);
// 写入 OLED 控制命令,设置充电泵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OLED_CMD_SET_CHARGE_PUMP, true);
// 写入参数字节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0x14, true);
// 写入 OLED 控制命令,设置段重映射,即左右反转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OLED_CMD_SET_SEGMENT_REMAP, true); // reverse left-right mapping
// 写入 OLED 控制命令,设置行扫描模式,即上下反转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OLED_CMD_SET_COM_SCAN_MODE, true); // reverse up-bottom mapping
// 写入 OLED 控制命令,打开 OLED 显示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OLED_CMD_DISPLAY_ON, true);
// 向 I2C 总线发送停止信号,表示传输事务结束。
i2c_master_stop(cmd);
// 执行 I2C 命令序列,将前面构建的命令发送到 I2C 总线上。返回的 espRc 变量会保存执行结果。
espRc = i2c_master_cmd_begin(I2C_NUM_0, cmd, 10 / portTICK_PERIOD_MS);
if (espRc == ESP_OK) {
ESP_LOGI(tag, "OLED configured successfully");
} else {
ESP_LOGE(tag, "OLED configuration failed. code: 0x%.2X", espRc);
}
// 释放创建的 I2C 命令句柄,以便后续的使用
i2c_cmd_link_delete(cmd);
}
void task_ssd1306_display_text(void *arg_text) {
char *text = (char *)arg_text;
uint8_t text_len = strlen(text);
i2c_cmd_handle_t cmd;
uint8_t cur_page = 0;
// 重置起始位置
cmd = i2c_cmd_link_create();
i2c_master_start(cmd);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OLED_I2C_ADDRESS << 1) | I2C_MASTER_WRITE, true);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OLED_CONTROL_BYTE_CMD_STREAM, true);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0x00, true); // reset column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0x10, true);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0xB0 | cur_page, true); // reset page
i2c_master_stop(cmd);
i2c_master_cmd_begin(I2C_NUM_0, cmd, 10 / portTICK_PERIOD_MS);
i2c_cmd_link_delete(cmd);
for (uint8_t i = 0; i < text_len; i++) {
if (text[i] == '\n') {
// 换行
cur_page++;
if (cur_page >= 8) {
break; // 显示完整文本,超出屏幕范围,退出
}
cmd = i2c_cmd_link_create();
i2c_master_start(cmd);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OLED_I2C_ADDRESS << 1) | I2C_MASTER_WRITE, true);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OLED_CONTROL_BYTE_CMD_STREAM, true);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0x00, true); // reset column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0x10, true);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0xB0 | cur_page, true); // increment page
i2c_master_stop(cmd);
i2c_master_cmd_begin(I2C_NUM_0, cmd, 10 / portTICK_PERIOD_MS);
i2c_cmd_link_delete(cmd);
} else {
// 显示字符
cmd = i2c_cmd_link_create();
i2c_master_start(cmd);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OLED_I2C_ADDRESS << 1) | I2C_MASTER_WRITE, true);
i2c_master_write_byte(cmd, OLED_CONTROL_BYTE_DATA_STREAM, true);
i2c_master_write(cmd, font8x8_basic_tr[(uint8_t)text[i]], 8, true);
i2c_master_stop(cmd);
i2c_master_cmd_begin(I2C_NUM_0, cmd, 10 / portTICK_PERIOD_MS);
i2c_cmd_link_delete(cmd);
}
}
vTaskDelete(NULL);
}
void generate_string(int columns, int newlines, char* ret) {
char buffer[columns*newlines+1];
int j=0;
for(int page=0;page<newlines;page++){
for(int i=0;i<columns;i++){
buffer[j] = ' ';
j++;
}
buffer[j]='\n';
j++;
}
buffer[j] = '\0';
strcpy(ret, buffer);
}
void app_main(void) {
i2c_master_init();
ssd1306_init();
// 清屏操作
const int columns = 16;
const int page = 8;
char space[columns*page+1];
generate_string(columns, page, space);
// 清除屏幕内容
xTaskCreate(&task_ssd1306_display_text, "ssd1306_display_text", 2048, (void *)space, 6, NULL);
// 间隔一会防止进程有干扰
vTaskDelay(500/portTICK_PERIOD_MS);
xTaskCreate(&task_ssd1306_display_text, "ssd1306_display_text", 2048,
(void *) "Hello world!\nMulitine is OK!\nAnother line", 6, NULL);
while(1){
vTaskDelay(1);
}
}
测试程序,还有一部分是字体程序。
/*
* font8x8_basic.h
*
* Created on: 2017/05/03
* Author: yanbe
*/
#ifndef MAIN_FONT8X8_BASIC_H_
#define MAIN_FONT8X8_BASIC_H_
/*
Constant: font8x8_basic_tr
Contains an 90 digree transposed 8x8 font map for unicode points
U+0000 - U+007F (basic latin)
To make it easy to use with SSD1306's GDDRAM mapping and API,
this constant is an 90 degree transposed.
The original version written by Marcel Sondaar is availble at:
https://github.com/dhepper/font8x8/blob/master/font8x8_basic.h
Conversion is done via following procedure:
for (int code = 0; code < 128; code++) {
uint8_t trans[8];
for (int w = 0; w < 8; w++) {
trans[w] = 0x00;
for (int b = 0; b < 8; b++) {
trans[w] |= ((font8x8_basic[code][b] & (1 << w)) >> w) << b;
}
}
for (int w = 0; w < 8; w++) {
if (w == 0) { printf(" { "); }
printf("0x%.2X", trans[w]);
if (w < 7) { printf(", "); }
if (w == 7) { printf(" }, // U+00%.2X (%c)\n", code, code); }
}
}
*/
uint8_t font8x8_basic_tr[128][8]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0 (nul)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1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2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3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4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5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6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7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8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9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A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B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C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D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E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0F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0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1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2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3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4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5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6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7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8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9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A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B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C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D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E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1F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20 (space)
{ 0x00, 0x00, 0x06, 0x5F, 0x5F, 0x06, 0x00, 0x00 }, // U+0021 (!)
{ 0x00, 0x03, 0x03, 0x00, 0x03, 0x03, 0x00, 0x00 }, // U+0022 (")
{ 0x14, 0x7F, 0x7F, 0x14, 0x7F, 0x7F, 0x14, 0x00 }, // U+0023 (#)
{ 0x24, 0x2E, 0x6B, 0x6B, 0x3A, 0x12, 0x00, 0x00 }, // U+0024 ($)
{ 0x46, 0x66, 0x30, 0x18, 0x0C, 0x66, 0x62, 0x00 }, // U+0025 (%)
{ 0x30, 0x7A, 0x4F, 0x5D, 0x37, 0x7A, 0x48, 0x00 }, // U+0026 (&)
{ 0x04, 0x07, 0x03,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27 (')
{ 0x00, 0x1C, 0x3E, 0x63, 0x41, 0x00, 0x00, 0x00 }, // U+0028 (()
{ 0x00, 0x41, 0x63, 0x3E, 0x1C, 0x00, 0x00, 0x00 }, // U+0029 ())
{ 0x08, 0x2A, 0x3E, 0x1C, 0x1C, 0x3E, 0x2A, 0x08 }, // U+002A (*)
{ 0x08, 0x08, 0x3E, 0x3E, 0x08, 0x08, 0x00, 0x00 }, // U+002B (+)
{ 0x00, 0x80, 0xE0, 0x6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2C (,)
{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0, 0x00 }, // U+002D (-)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2E (.)
{ 0x60, 0x30, 0x18, 0x0C, 0x06, 0x03, 0x01, 0x00 }, // U+002F (/)
{ 0x3E, 0x7F, 0x71, 0x59, 0x4D, 0x7F, 0x3E, 0x00 }, // U+0030 (0)
{ 0x40, 0x42, 0x7F, 0x7F, 0x40, 0x40, 0x00, 0x00 }, // U+0031 (1)
{ 0x62, 0x73, 0x59, 0x49, 0x6F, 0x66, 0x00, 0x00 }, // U+0032 (2)
{ 0x22, 0x63, 0x49, 0x49, 0x7F, 0x36, 0x00, 0x00 }, // U+0033 (3)
{ 0x18, 0x1C, 0x16, 0x53, 0x7F, 0x7F, 0x50, 0x00 }, // U+0034 (4)
{ 0x27, 0x67, 0x45, 0x45, 0x7D, 0x39, 0x00, 0x00 }, // U+0035 (5)
{ 0x3C, 0x7E, 0x4B, 0x49, 0x79, 0x30, 0x00, 0x00 }, // U+0036 (6)
{ 0x03, 0x03, 0x71, 0x79, 0x0F, 0x07, 0x00, 0x00 }, // U+0037 (7)
{ 0x36, 0x7F, 0x49, 0x49, 0x7F, 0x36, 0x00, 0x00 }, // U+0038 (8)
{ 0x06, 0x4F, 0x49, 0x69, 0x3F, 0x1E, 0x00, 0x00 }, // U+0039 (9)
{ 0x00, 0x00, 0x66, 0x66,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3A (:)
{ 0x00, 0x80, 0xE6, 0x66,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3B (;)
{ 0x08, 0x1C, 0x36, 0x63, 0x41, 0x00, 0x00, 0x00 }, // U+003C (<)
{ 0x24, 0x24, 0x24, 0x24, 0x24, 0x24, 0x00, 0x00 }, // U+003D (=)
{ 0x00, 0x41, 0x63, 0x36, 0x1C, 0x08, 0x00, 0x00 }, // U+003E (>)
{ 0x02, 0x03, 0x51, 0x59, 0x0F, 0x06, 0x00, 0x00 }, // U+003F (?)
{ 0x3E, 0x7F, 0x41, 0x5D, 0x5D, 0x1F, 0x1E, 0x00 }, // U+0040 (@)
{ 0x7C, 0x7E, 0x13, 0x13, 0x7E, 0x7C, 0x00, 0x00 }, // U+0041 (A)
{ 0x41, 0x7F, 0x7F, 0x49, 0x49, 0x7F, 0x36, 0x00 }, // U+0042 (B)
{ 0x1C, 0x3E, 0x63, 0x41, 0x41, 0x63, 0x22, 0x00 }, // U+0043 (C)
{ 0x41, 0x7F, 0x7F, 0x41, 0x63, 0x3E, 0x1C, 0x00 }, // U+0044 (D)
{ 0x41, 0x7F, 0x7F, 0x49, 0x5D, 0x41, 0x63, 0x00 }, // U+0045 (E)
{ 0x41, 0x7F, 0x7F, 0x49, 0x1D, 0x01, 0x03, 0x00 }, // U+0046 (F)
{ 0x1C, 0x3E, 0x63, 0x41, 0x51, 0x73, 0x72, 0x00 }, // U+0047 (G)
{ 0x7F, 0x7F, 0x08, 0x08, 0x7F, 0x7F, 0x00, 0x00 }, // U+0048 (H)
{ 0x00, 0x41, 0x7F, 0x7F, 0x41, 0x00, 0x00, 0x00 }, // U+0049 (I)
{ 0x30, 0x70, 0x40, 0x41, 0x7F, 0x3F, 0x01, 0x00 }, // U+004A (J)
{ 0x41, 0x7F, 0x7F, 0x08, 0x1C, 0x77, 0x63, 0x00 }, // U+004B (K)
{ 0x41, 0x7F, 0x7F, 0x41, 0x40, 0x60, 0x70, 0x00 }, // U+004C (L)
{ 0x7F, 0x7F, 0x0E, 0x1C, 0x0E, 0x7F, 0x7F, 0x00 }, // U+004D (M)
{ 0x7F, 0x7F, 0x06, 0x0C, 0x18, 0x7F, 0x7F, 0x00 }, // U+004E (N)
{ 0x1C, 0x3E, 0x63, 0x41, 0x63, 0x3E, 0x1C, 0x00 }, // U+004F (O)
{ 0x41, 0x7F, 0x7F, 0x49, 0x09, 0x0F, 0x06, 0x00 }, // U+0050 (P)
{ 0x1E, 0x3F, 0x21, 0x71, 0x7F, 0x5E, 0x00, 0x00 }, // U+0051 (Q)
{ 0x41, 0x7F, 0x7F, 0x09, 0x19, 0x7F, 0x66, 0x00 }, // U+0052 (R)
{ 0x26, 0x6F, 0x4D, 0x59, 0x73, 0x32, 0x00, 0x00 }, // U+0053 (S)
{ 0x03, 0x41, 0x7F, 0x7F, 0x41, 0x03, 0x00, 0x00 }, // U+0054 (T)
{ 0x7F, 0x7F, 0x40, 0x40, 0x7F, 0x7F, 0x00, 0x00 }, // U+0055 (U)
{ 0x1F, 0x3F, 0x60, 0x60, 0x3F, 0x1F, 0x00, 0x00 }, // U+0056 (V)
{ 0x7F, 0x7F, 0x30, 0x18, 0x30, 0x7F, 0x7F, 0x00 }, // U+0057 (W)
{ 0x43, 0x67, 0x3C, 0x18, 0x3C, 0x67, 0x43, 0x00 }, // U+0058 (X)
{ 0x07, 0x4F, 0x78, 0x78, 0x4F, 0x07, 0x00, 0x00 }, // U+0059 (Y)
{ 0x47, 0x63, 0x71, 0x59, 0x4D, 0x67, 0x73, 0x00 }, // U+005A (Z)
{ 0x00, 0x7F, 0x7F, 0x41, 0x41, 0x00, 0x00, 0x00 }, // U+005B ([)
{ 0x01, 0x03, 0x06, 0x0C, 0x18, 0x30, 0x60, 0x00 }, // U+005C (\)
{ 0x00, 0x41, 0x41, 0x7F, 0x7F, 0x00, 0x00, 0x00 }, // U+005D (])
{ 0x08, 0x0C, 0x06, 0x03, 0x06, 0x0C, 0x08, 0x00 }, // U+005E (^)
{ 0x80, 0x80, 0x80, 0x80, 0x80, 0x80, 0x80, 0x80 }, // U+005F (_)
{ 0x00, 0x00, 0x03, 0x07, 0x04, 0x00, 0x00, 0x00 }, // U+0060 (`)
{ 0x20, 0x74, 0x54, 0x54, 0x3C, 0x78, 0x40, 0x00 }, // U+0061 (a)
{ 0x41, 0x7F, 0x3F, 0x48, 0x48, 0x78, 0x30, 0x00 }, // U+0062 (b)
{ 0x38, 0x7C, 0x44, 0x44, 0x6C, 0x28, 0x00, 0x00 }, // U+0063 (c)
{ 0x30, 0x78, 0x48, 0x49, 0x3F, 0x7F, 0x40, 0x00 }, // U+0064 (d)
{ 0x38, 0x7C, 0x54, 0x54, 0x5C, 0x18, 0x00, 0x00 }, // U+0065 (e)
{ 0x48, 0x7E, 0x7F, 0x49, 0x03, 0x02, 0x00, 0x00 }, // U+0066 (f)
{ 0x98, 0xBC, 0xA4, 0xA4, 0xF8, 0x7C, 0x04, 0x00 }, // U+0067 (g)
{ 0x41, 0x7F, 0x7F, 0x08, 0x04, 0x7C, 0x78, 0x00 }, // U+0068 (h)
{ 0x00, 0x44, 0x7D, 0x7D, 0x40, 0x00, 0x00, 0x00 }, // U+0069 (i)
{ 0x60, 0xE0, 0x80, 0x80, 0xFD, 0x7D, 0x00, 0x00 }, // U+006A (j)
{ 0x41, 0x7F, 0x7F, 0x10, 0x38, 0x6C, 0x44, 0x00 }, // U+006B (k)
{ 0x00, 0x41, 0x7F, 0x7F, 0x40, 0x00, 0x00, 0x00 }, // U+006C (l)
{ 0x7C, 0x7C, 0x18, 0x38, 0x1C, 0x7C, 0x78, 0x00 }, // U+006D (m)
{ 0x7C, 0x7C, 0x04, 0x04, 0x7C, 0x78, 0x00, 0x00 }, // U+006E (n)
{ 0x38, 0x7C, 0x44, 0x44, 0x7C, 0x38, 0x00, 0x00 }, // U+006F (o)
{ 0x84, 0xFC, 0xF8, 0xA4, 0x24, 0x3C, 0x18, 0x00 }, // U+0070 (p)
{ 0x18, 0x3C, 0x24, 0xA4, 0xF8, 0xFC, 0x84, 0x00 }, // U+0071 (q)
{ 0x44, 0x7C, 0x78, 0x4C, 0x04, 0x1C, 0x18, 0x00 }, // U+0072 (r)
{ 0x48, 0x5C, 0x54, 0x54, 0x74, 0x24, 0x00, 0x00 }, // U+0073 (s)
{ 0x00, 0x04, 0x3E, 0x7F, 0x44, 0x24, 0x00, 0x00 }, // U+0074 (t)
{ 0x3C, 0x7C, 0x40, 0x40, 0x3C, 0x7C, 0x40, 0x00 }, // U+0075 (u)
{ 0x1C, 0x3C, 0x60, 0x60, 0x3C, 0x1C, 0x00, 0x00 }, // U+0076 (v)
{ 0x3C, 0x7C, 0x70, 0x38, 0x70, 0x7C, 0x3C, 0x00 }, // U+0077 (w)
{ 0x44, 0x6C, 0x38, 0x10, 0x38, 0x6C, 0x44, 0x00 }, // U+0078 (x)
{ 0x9C, 0xBC, 0xA0, 0xA0, 0xFC, 0x7C, 0x00, 0x00 }, // U+0079 (y)
{ 0x4C, 0x64, 0x74, 0x5C, 0x4C, 0x64, 0x00, 0x00 }, // U+007A (z)
{ 0x08, 0x08, 0x3E, 0x77, 0x41, 0x41, 0x00, 0x00 }, // U+007B ({)
{ 0x00, 0x00, 0x00, 0x77, 0x77, 0x00, 0x00, 0x00 }, // U+007C (|)
{ 0x41, 0x41, 0x77, 0x3E, 0x08, 0x08, 0x00, 0x00 }, // U+007D (})
{ 0x02, 0x03, 0x01, 0x03, 0x02, 0x03, 0x01, 0x00 }, // U+007E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U+007F
};
#endif /* MAIN_FONT8X8_BASIC_H_ */
这是一个头文件程序。
设置设置目标。编译、烧写、运行
idf.py set-target esp32c6
idf.py menuconfig
idf.py build
idf.py -p COM5 flash
idf.py -p COM5 monitor
测试过程
控制台显示
测试程序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