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的问题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10 64位,装的开发环境是CCS7.

编译没问题,调试出错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不懂,应该是没有连接到USB设置,再检查检查

网友:
下载正常吗?一般下载和调试是挂钩的。

网友:
这个真厉害,有借鉴意义,少走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