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12V电路的输出端是两个电容并联吗

楼主:
请教,正负12V电路的输出端是两个电容并联,输出电容里两个2X22uF电容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输出电容里两个2X22uF电容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标注方法,就是两个22uF电容并联。整个电路中一共是四个22uF电容。

网友:
节约图纸,10*22uf 代表有10个,不用全部画出来

网友:
你问的问题楼上的都说完了,这个芯片要是有评估板你可以看看它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正电压和负电压的输出端,各接两个22uF的电容,这个只是作为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