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嵌入式解惑

楼主:
求助大佬,为什么加入的代码显示12、16的字体正常,但是显示24和32的字体时候,显示不全,只显示一半,这问题出在那一部分,求大佬解惑

代码如下:参照网上的改写的,加入24和32,字符只能显示出一半来,24和32字库完整。

  • //字符显示
  • void LCD_ShowChar(uint16_t x,uint16_t y,uint8_t num,uint8_t size,uint8_t mode)
  • {
  • char temp,t1,t;
  • uint16_t y0=y;
  • uint16_t colortemp=POINT_COLOR;
  • num=num-' ';
  • if(!mode)
  • {
  • for(t=0;t<size;t++)
  • {
  • if(size==12)
  • {
  • temp=asc2_1206[num][t];
  • }
  • else if(size==16)
  • {
  • temp=asc2_1608[num][t];
  • }
  • else if(size==24)
  • {
  • temp=asc2_2412[num][t]; //调用2412字体
  • }
  • else if(size==32)
  • {
  • temp=asc2_3216[num][t];
  • }
  • // else return; //没有的字库
  • for(t1=0;t1<8;t1++)
  • {
  • if(temp&0x80)
  • {
  • POINT_COLOR=colortemp;
  • }
  • else
  • {
  • POINT_COLOR=BACK_COLOR;
  • }
  • LCD_DrawPoint(x,y);
  • temp<<=1;
  • y++;
  • if(y>=lcddev.height)
  • {
  • POINT_COLOR=colortemp; return;
  • }
  • if((y-y0)==size)
  • {
  • y=y0;
  • x++;
  • if(x>=lcddev.width)
  • {
  • POINT_COLOR=colortemp; return;
  • }
  • break;
  • }
  • }
  • }
  • }
  • else
  • {
  • for(t=0;t<size;t++)
  • {
  • if(size==12)
  • {
  • temp=asc2_1206[num][t];
  • }
  • else if(size==16)
  • {
  • temp=asc2_1608[num][t];
  • }
  • else if(size==24)
  • {
  • temp=asc2_2412[num][t]; //调用2412字体
  • }
  • else if(size==32)
  • {
  • temp=asc2_3216[num][t];
  • }
  • for(t1=0;t1<8;t1++)
  • {
  • if(temp&0x80)
  • {
  • LCD_DrawPoint(x,y);
  • }
  • temp<<=1;
  • y++;
  • if(y>=lcddev.height)
  • {
  • POINT_COLOR=colortemp; return;
  • }
  • if((y-y0)==size)
  • {
  • y=y0;
  • x++;
  • if(x>=lcddev.width)
  • {
  • POINT_COLOR=colortemp; return;
  • }
  • break;
  • }
  • }
  • }
  • }
  • POINT_COLOR=colortemp;
  • }

网友:
什么型号的屏幕?

网友:
我也遇到了,是Y方向的起点不对,调整以下初始化中Y的起始初值。同样的驱动芯片有的LCD不同,我2.5元淘了一个就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1206和1608点阵字体横向只有6点和8点,一个字节就可以覆盖,因此t1只要循环8次就能完整显示。而2412和3216点阵字体横向分别有12点和16点,需要的2个字节才能覆盖,你的程序只循环了前8个点,剩余的点阵并未写到屏幕上,当然只有左半个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6和1608点阵字体横向只有6点和8点,一个字节就可以覆盖,因此t1只要循环8次就能完整显示。而2412和3216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