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电声转换效率?降低电声转换效率的发热

楼主:
如何提高电声转换效率?降低电声转换效率的发热

比如输入电功率15W,声功率3.5W,那转换效率就是3.5/15=23%,15-15*0.23有11.55W在发热

那转换效率提升到30%,有多少在发热呢?15-15×0.3=10.5W,11.55-10.5=1.05只少了1.05W,热量不会少多少,但是电声转换效率从23%提升到30%,是异常艰难的

网友A:
根据电容量,计算一下串联电感,相当于串联LC接近谐振,这样输出效率应该最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容量,计算一下串联电感,相当于串联LC接近谐振,这样输出效率应该最佳

先把电感确定下来  然后用f=2π√LC 这个公式计算出匹配电容C的值?

网友A:
我没说清楚,我说的电容式换能块的等效电容,不是简单的实际电容。也不是外部并联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清楚,我说的电容式换能块的等效电容,不是简单的实际电容。也不是外部并联的电容。

,不是简单的实际电容????那是什么的电容啊 说清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