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小网关|CH32V208】--2.串口打印

楼主:
      本篇讲述开发板串口打印功能。串口打印可以辅助开发阶段调试和测验。

一.硬件原理与准备

      查阅datasheet可看到PA9、PA10可配置成串口USART1_TX、USART1_RX,如下图

图1:串口引脚选择

      查阅原理图串口部分接口如下图2。同时,安装好WCH-LinkE具有串口功能,硬件连接好如下图3

图2:硬件连接原理
图3:串口连接

二.代码准备

1.初始化串口UART1,配置波特率115200.

/* UART Printf Definition */
#define DEBUG_UART1    1
#define DEBUG_UART2    2
#define DEBUG_UART3    3

/* DEBUG UATR Definition */
#ifndef DEBUG
#define DEBUG   DEBUG_UART1
#endif

void USART_Printf_Init(uint32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if(DEBUG == DEBUG_UART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elif(DEBUG == DEBUG_UART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elif(DEBUG == DEBUG_UART3)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if(DEBUG == DEBUG_UART1)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elif(DEBUG == DEBUG_UART2)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elif(DEBUG == DEBUG_UART3)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endif
}

2.main函数打印系统时钟、芯片ID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SystemCoreClockUpdate();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Uart Init\r\n");
    printf("SystemClk:%d\r\n", SystemCoreClock);
    printf( "ChipID:%08x\r\n", DBGMCU_GetCHIPID() );

    printf("Run printf success\r\n");

    while(1)
    {
    }
}

3.编译烧录

三.测试

      烧录后复位,可看到串口打印如下

图4:串口打印

      至此,实现串口打印功能。

保持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