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脚电源的GND和2脚电源的GND有什么区别?

楼主:
常见的3脚和2脚电源的输出都是只有正极,负极(GND)。  在都采用隔离电源的情况下,应该没有触电危险。那3脚电源多出来的大地的作用是什么呢?都知道是安全、抗干扰,但不能这么不求甚解下去了。

有一次偶然把笔记本(金属外壳)的3脚电源插在2脚插头的插线板上,手摸触控板会感觉刺痛,但不是触电。换了3脚的插线板就没有了刺痛感。

个人猜测:  隔离电源出来的GND与大地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电压,用手接触能让人感觉刺痛。而3脚电源的GND是在内部已经用某种方式连接大地了,所以手摸金属外壳不会有刺痛感

有没有电源行业的大佬讲一下,实际的做法是这样吗?

网友A:
【个人猜测:  隔离电源出来的GND与大地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电压,用手接触能让人感觉刺痛。而3脚电源的GND是在内部已经用某种方式连接大地了,所以手摸金属外壳不会有刺痛感】

你的猜测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  隔离电源出来的GND与大地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电压,用手接触能让人感觉刺痛。而3脚电源的G ...

具体是怎么做?

网友:
上面图片中的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端使用三脚插头。三脚插头中较长的那脚是插到保护地线的(当然,前提是插座对应孔已经联接到大地)。下面图片中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端是两脚插头,缺少三脚插头中保护地线那个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  隔离电源出来的GND与大地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电压,用手接触能让人感觉刺痛。而3脚电源的G ...

手机充电器的USB金属外壳接触皮肤也是一样的刺痛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充电器的USB金属外壳接触皮肤也是一样的刺痛感

【手机充电器的USB金属外壳接触皮肤也是一样的刺痛感】

手机充电器都是两脚,没见过三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怎么做?

具体来说,无论哪种(你所说的三脚电源和二脚电源),其输出端(你称为GND,这是不对的)与交流市电都是绝缘的,而且有耐压要求。但开关电源的输出端与交流市电之间存在电容(很多文章称为Y电容)。所谓二脚电源,其Y电容是接到交流市电的一条线上(两脚插头,可能是相线也可能是零线)或者桥式整流后的一端。如果是前者,那碰触输出端有感觉时把两脚插头反过来就好了。如果是后者,两脚插头反过来也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怎么做?

所谓三脚开关电源,Y电容一定是联接到插头中间那个长脚上。如果插座对应孔联接到了大地,则接触输出端不会有感觉。如果插座对应孔没有联接到大地,接触输入端的感觉也非常弱,远比8楼所述后一种情况弱得多。插座对应孔未联接到大地,也只有开关电源中变压器初级次级分布电容起作用,而初级次级之间电容远比Y电容要小,小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三脚开关电源,Y电容一定是联接到插头中间那个长脚上。如果插座对应孔联接到了大地,则接触输出端不 ...

这是产品里的做法吗,有没有原理图可以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来说,无论哪种(你所说的三脚电源和二脚电源),其输出端(你称为GND,这是不对的)与交流市电都是 ...

【具体来说,无论哪种(你所说的三脚电源和二脚电源),其输出端(你称为GND,这是不对的)与交流市电都是绝缘的,而且有耐压要求。】

这样的说法还是无法解决2脚电源的正负极接触人体会产生刺痛感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来说,无论哪种(你所说的三脚电源和二脚电源),其输出端(你称为GND,这是不对的)与交流市电都 ...

【这样的说法还是无法解决2脚电源的正负极接触人体会产生刺痛感的问题】

要解决2脚电源输出端接触人体产生刺痛感,两个办法:

一是人体不接地,例如站在绝缘凳子上。

二是不使用2脚电源,仅使用三脚电源,而且保证插座是接好了保护地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说法还是无法解决2脚电源的正负极接触人体会产生刺痛感的问题】 要解决2脚电源输出端接触人体 ...

那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了, 3脚电源的输出端是不是直接或间接的与市电的大地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了, 3脚电源的输出端是不是直接或间接的与市电的大地相连?

【那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了, 3脚电源的输出端是不是直接或间接的与市电的大地相连?】

最初你可没说【直接或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产品里的做法吗,有没有原理图可以参考

小功率交流市电输入低压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电原理图到处都是,你可以搜搜看,看不明白再到论坛发帖提问。

网友C:
是不是输出的gnd和配电网的pe之间存在阻容电路,用于释放产生的静电,如果没有这个接地,电荷会在pcb板积累释放不掉,就会电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输出的gnd和配电网的pe之间存在阻容电路,用于释放产生的静电,如果没有这个接地,电荷会在pcb板积累 ...

静电是摸一下就没了,用2脚插座的时候摸触控板有持续的麻痹刺痛感的,这是金属机壳和大地之间有电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静电是摸一下就没了,用2脚插座的时候摸触控板有持续的麻痹刺痛感的,这是金属机壳和大地之间有电压了

用三脚插座时就没有,两脚插座就有,是这样吧,会不会是感应电在金属外壳,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还是比较高德,而金属外壳没有接地时人体皮肤表面比较潮湿时容易感受到。再者要不就是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三脚插座时就没有,两脚插座就有,是这样吧,会不会是感应电在金属外壳,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还是比较高 ...

都有可能。我看过笔记本的PCB,金属螺丝孔是接GND的。 如果用3脚插座的时候金属外壳接大地了,那应该是在电源适配器里面完成连接的

网友D:
有一次偶然把笔记本(金属外壳)的3脚电源插在2脚插头的插线板上-------这个插线板是你自己做的啊,你看看买的正规的插线板哪个是2脚插头输入的???? 你的插线板不正规,怪不得电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次偶然把笔记本(金属外壳)的3脚电源插在2脚插头的插线板上-------这个插线板是你自己做的啊,你看看买 ...

【这个插线板是你自己做的啊  你的插线板不正规,怪不得电你】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