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电路中的相位延迟有什么补偿办法?

楼主:
针对电路传输中会有相位延迟现象,提出对相位延迟的补偿方法,超前补偿,滞后补偿,smith预估补偿,请问在电路中具体是如何补偿的呢?能不能找一些例子进行分析?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是在信号源端做一个相位超前补偿;具体的要看相位滞后角度;然后确定补偿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是在信号源端做一个相位超前补偿;具体的要看相位滞后角度;然后确定补偿方案。

我不明白的是如何做出补偿,从如何判断出相位有延迟延迟多少度,到补偿网络的设计。

网友:
先说清楚你为什么要补偿【电路中的相位延迟】。

【相控阵雷达】听说过么?【相控阵雷达】上有多个发射单元,每个发射单元相对于相邻的发射单元的相位有一定延迟。这个相位延迟要是没有了,也就不成为其相控阵雷达了。所以相控阵雷达各发射单元绝对不能进行你所谓的【补偿】。

网友:
常用的就是用示波器测试。可察看两个信号的相位关系

网友:
在放大器的反馈路径中,需要超前补偿,
会添加一个由电容和电阻组成的RC网络,可以提供额外的相位超前

网友B:
在电机控制,需要滞后补偿,
绘制在控制回路上添加一个滞后补偿网络,减少电机的超调和振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电机控制,需要滞后补偿, 绘制在控制回路上添加一个滞后补偿网络,减少电机的超调和振荡

可以举例说说吗,如何判断出延迟以及如何补偿?按照我的理解,是输入信号经过基本运放电路产生延迟,那么反馈时怎么做出补偿的呢,就以你说的RC补偿为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举例说说吗,如何判断出延迟以及如何补偿?按照我的理解,是输入信号经过基本运放电路产生延迟,那么 ...

好,那就说在开关电源设计中,一般的控制芯片中,控制输出电压回是由一个电流模式控制器调节。控制芯片都会有一个反馈引脚,用于检测输出电流或电压。

如果我们发现系统在高频时相位裕度不足,我们可以在控制器的反馈引脚和地之间添加一个由电阻和电容组成的RC网络。

网友:
简单地RC,是用公式时间常数 τ = RC时间常数
成熟稳定的电路的RC补偿是通过精心设计的RC网络,
稳定性和动态响应一般有要求的电源都是这么玩的